请选择 进入手机版 | 继续访问电脑版
[ThreadX全家桶] ThreadX的系统时钟节拍和STM32的HAL库时间基准都使用Systick的简单方法

楼主(2020-08-05):
ThreadX系统时钟节拍默认是用的滴答定时器,STM32的HAL库时间基准也是用的滴答定时器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是使用其他的通用定时器替代,不过要额外的占用一点系统性能。

简单的处理办法是重新下面两个函数即可,让HAL库和ThreadX都使用滴答定时器:

#include "tx_api.h"
#include "tx_initialize.h"
#include "tx_thread.h"

HAL_StatusTypeDef HAL_InitTick (uint32_t TickPriority)
{
        return HAL_OK;
}

uint32_t HAL_GetTick (void)
{
        static uint32_t ticks = 0U;
        uint32_t i;

        if (_tx_thread_system_state == TX_INITIALIZE_IS_FINISHED)
        {
                return ((uint32_t)_tx_time_get());
        }

        /* 如果ThreadX还没有运行,采用下面方式 */
        for (i = (SystemCoreClock >> 14U); i > 0U; i--)
        {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__NOP();
        }

        return ++ticks;
}

网友A:
这个做法跟RTX5一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法跟RTX5一样呀

对,都统一成一个方案了,方便维护。

网友B:
RTX5的教程还没放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X5的教程还没放出来啊

看来ThreadX的要先上线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ThreadX的要先上线了。

有了新的旧人不要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了新的旧人不要了啊

此言差异,RTX5不管什么依然是主推对象,深得我心,用的也舒服。
我们H7-TOOL的唯一RTOS版就是采用RTX5全家桶。

H7-TOOL的RTX5全家桶一条龙服务固件开工,分纯手持版,高速USB版和网络版(2020-07-13)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541&fromuid=58

网友:
好东西,标记一下,谢谢硬汉哥!

网友D:
ST在HAL库里面也提供了一个文件,就是用于解决滴答定时器被占用的情况下,使用一个硬件定时器来替代,源码src目录下的stm32f4xx_hal_timebase_tim_template.c文件,直接添加到工程中就可以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在HAL库里面也提供了一个文件,就是用于解决滴答定时器被占用的情况下,使用一个硬件定时器来替代,源码s ...

对,就是要砍掉这种方式,搞了楼主位的方案,不再需要额外占用一个定时器中断,也停掉了1ms的中断资源。

网友E:
期待H7-TOOL用ThreadX和GuiX

网友B:
HAL的时间基准能用DWT吗?反正也要用DWT做us级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HAL的时间基准能用DWT吗?反正也要用DWT做us级延时

可以的,用DWT的话,最长时间短点,400MHz主频时,大概就是2^32 / 400 000 000 ≈ 10秒

网友B:
那开启内核前还需要关闭HAL时间基准HAL_SuspendTic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开启内核前还需要关闭HAL时间基准HAL_SuspendTick();吗?

不用了,不过可以保留着。

程序里面对两种时间基准方法做了个条件编译,调试阶段可以方便的切换。

网友B:
硬汉,例程在哪呢?我在H7 tool中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例程在哪呢?我在H7 tool中没找到

8月15号发布新版给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期待H7-TOOL用ThreadX和GuiX

能搞的ThreadX的CMSIS-RTOS V2封装层就可以做。要不工作量太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搞的ThreadX的CMSIS-RTOS V2封装层就可以做。要不工作量太大。

有CMSIS-RTOS V2封装层确实舒服很多,比如freertos 和 RTX5 直接复制task和其他功能声明就能用,学习成本低。就是现在还不会用CMSIS-driver,硬汉这有什么推荐的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CMSIS-RTOS V2封装层确实舒服很多,比如freertos 和 RTX5 直接复制task和其他功能声明就能用,学习成本 ...

用F4系列配的那个CMSIS-Driver学习,比较好上手,是经典的配置方法。H7的要略麻烦些。

资料的话,看RL-TCPnet V7.X配套的教程移植章节,里面有使用说明: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
为CPU减负

网友F(2020-09-24):
硬汉,就是ThreadX的系统时钟节拍和HAL库时基都使用滴答定时器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汉,就是ThreadX的系统时钟节拍和HAL库时基都使用滴答定时器对吧?

对的。

网友G:
基于cubemx生成的工程,对tick做了一点小修改。
/*
*********************************************************************************************************
*
*   模块名称 : ThreadX底层初始化
*   文件名称 : tx_init_low_level.c
*   版    本 : V1.0
*   说    明 : 底层初始化
*
*   修改记录 :
*       版本号  日期        作者     说明
*       V1.0    2020-09-18 armfly  正式发布
*
*   Copyright (C), 2020-2030, 安富莱电子 www.armfly.com
*
*********************************************************************************************************
*/
#include "stm32h7xx_hal.h"
#include "tx_api.h"
#include "tx_initialize.h"
#include "tx_thread.h"
#include "tx_timer.h"

#if 0
#define SYSTEM_CLOCK =  400000000;             /* 系统主频 */
const uint32_t SYSTICK_CYCLES = ((SYSTEM_CLOCK / 1000) -1); /* 周期配置 */
#endif
extern void OS_SysTick_Handler(void);
extern VOID  _tx_timer_interrupt(VOID);

/*
*********************************************************************************************************
*   函 数 名: _tx_initialize_low_level
*   功能说明: 底层初始化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_tx_initialize_low_level(VOID)
{
#if 0
    /* 关闭中断 */
    __set_PRIMASK(1);

    /* 下面这两个用不上,直接注释掉 */
//    _tx_initialize_unused_memory = __INITIAL_SP;
//    _tx_thread_system_stack_ptr = __Vectors;

    /* 配置滴答定时器 */
    SysTick_Config(SYSTICK_CYCLES);
#endif
    /* 设置SVC中断优先级并使能 */
    HAL_NVIC_SetPriority(SVCall_IRQn, 15, 0);
    HAL_NVIC_EnableIRQ(SVCall_IRQn);

    /* 设置PendSV中断优先级并使能 */
    HAL_NVIC_SetPriority(PendSV_IRQn, 15, 0);
    HAL_NVIC_EnableIRQ(PendSV_IRQn);

#if 0
    /* 设置Systick中断优先级并使能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SysTick_IRQn);
#endif
}

/*
*********************************************************************************************************
*   函 数 名: OS_SysTick_Handler
*   功能说明: 滴答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OS_SysTick_Handler(void)
{
    HAL_IncTick();

    if (_tx_thread_system_state == TX_INITIALIZE_IS_FINISHED)
        _tx_timer_interrupt();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基于cubemx生成的工程,对tick做了一点小修改。
************************************************** ...

也可以。
新发的这几个例子为了倒腾ST那个USB库,也把inctick放在滴答中断钩子函数里面了

基于STM32H7的uCOS-III + FatFS + emWin + ST USB的综合模板下载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125

基于STM32H7的FreeRTOS+ FatFS + emWin + ST USB的综合模板下载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127

基于STM32H7的uCOS-II + FatFS + emWin + ST USB的综合模板下载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126

网友H(2020-12-14):
引用 楼主:
也可以。
新发的这几个例子为了倒腾ST那个USB库,也把inctick放在滴答中断钩子函数里面了

硬汉哥,我使用dwt作为hal的系统时钟,会不会效率比较低?
另外,在裸机里面开启了dwt的功能,会不会降低cpu的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硬汉哥,我使用dwt作为hal的系统时钟,会不会效率比较低?
另外,在裸机里面开启了dwt的功能,会不会降 ...

DWT是硬件时钟时钟周期计数器,不存在效率低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DWT是硬件时钟时钟周期计数器,不存在效率低的问题。

好的谢谢

网友(2021-04-16):
标记一下,正计现学threadx用于项目

网友I(2022-10-25):
硬汉哥,threadX好像没看到类似RTThread的那种命令行,可以自定义命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硬汉哥,threadX好像没看到类似RTThread的那种命令行,可以自定义命令的

可以移植个uCShell

stm32F103_threadx_ucshell移植工程采用SEGGER_RTT输入输出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3352&fromuid=58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移植个uCShell

stm32F103_threadx_ucshell移植工程采用SEGGER_RTT输入输出

谢谢大佬!!!

网友J(2023-08-11):
发现这种用法导致初始化LCD时一定概率导致初始化失败黑屏,不知是不是时序错乱。但是改用tim6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发现这种用法导致初始化LCD时一定概率导致初始化失败黑屏,不知是不是时序错乱。但是改用tim6就好了。

如果用到SDRAM了,估计是SDRAM里面有个延迟的时间短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如果用到SDRAM了,估计是SDRAM里面有个延迟的时间短了

我是在threadx初始化完成后才初始化的lcd,按理说,这时候,systick时基已经用起来了,和tim6应该没区别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是在threadx初始化完成后才初始化的lcd,按理说,这时候,systick时基已经用起来了,和tim6应该没区别 ...

我们这边V5和V6都是这么用的,没问题。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们这边V5和V6都是这么用的,没问题。

确实,前几天搞定了这个问题,是开了编译优化导致的时序问题,调了一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确实,前几天搞定了这个问题,是开了编译优化导致的时序问题,调了一下,好了

好的,解决了就好。

楼主(2025-01-27):
引用 网友K:
也可以修改tx_initialize_low_level.s文件中 SysTick_Handler源码,

对,之前有坛友也是这么修改的。

网友L:
那是不是用LL库就不需要重定义systemtic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是不是用LL库就不需要重定义systemtick了?

LL库的本身是不是没有用到类似HAL的时间基准超时判断,如果没有。

那确实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