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请教下,mdk 使用 ac6 后,貌似使用宏定义的提示错误 ?

楼主(2020-08-05):
请教下,mdk 使用 ac6 后,貌似使用宏定义的提示错误 ?

如:

#define   CC_BB  1
#define   CC_BC  2
#define   CC_BD  3

#define   CC_B_MODE  CC_BB

// 这个地方 CC_B_MODE    会提示错误 ???
#if  CC_B_MODE   == CC_BB

#endif

网友A:
帮你测试了下,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测试了下,没问题。

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
原来是宏定义 增加了 数据类型,吧 数据类型去掉就好了

#define MT29F16G08ABABA_ID                        ((uint32_t)(0X48002689) )    // ac5 这样使用貌似是没有问题的

改成  #define MT29F16G08ABABA_ID                        (0X48002689)  这样就好了,记得  之前使用 AC5 时,按照上面的方法是没有问题的,在 AC6 中貌似就不行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
原来是宏定义 增加了 数据类型,吧 数据类型去掉就好了

AC6检查严格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
原来是宏定义 增加了 数据类型,吧 数据类型去掉就好了

0x????表达数字的时候,都是默认为无符号的。。。。 数据长度可以用多个0来表示。
你那个类型定义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