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SIS-Driver] STM32H7使用CMSIS-Driver驱动ESP8266可以扫描WIFI热点,无法正常加入

楼主(2020-08-06):
研究研究:

楼主:
有点眉目了

网友:
esp8266最好使用spi或者sdio,串口驱动在大数据传输是不可靠的,会出现丢数据的问题

网友A:
esp8266用串口通信有点弱,数据量小还可以,整那种大数据,扛不住压力,最好还是spi或者sdio接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p8266用串口通信有点弱,数据量小还可以,整那种大数据,扛不住压力,最好还是spi或者sdio接口好

这倒没关系,不需要大数量,主要还是控制用,传点传感器数据啥的。

网友B:
esp8266有spi接口的固件吗?网上弄的都是串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p8266有spi接口的固件吗?网上弄的都是串口的。

没留意过。

网友C(2020-12-04):
老大,这个问题有结果么,我也遇到这问题了,调了一天也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这个问题有结果么,我也遇到这问题了,调了一天也没有解决

驱动ESP8266就是有问题,不知道哪里导致的。另外我看CMSIS-Driver是用的乐鑫原厂模块测试的,最好用他们的测试。

当前仅作了ESP32的,驱动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驱动ESP8266就是有问题,不知道哪里导致的。另外我看CMSIS-Driver是用的乐鑫原厂模块测试的,最好用他们 ...

可能是 ESP8266 AT 版本的原因,官方是用的 1.6.x 版本,我用的是 1.7.x 版本,目前我执行 PowerControl (ARM_POWER_FULL) 这条命令会失败,原因是 1.7.x 版本的没有对应的 AT 命令,PowerControl 会出错,然后直接返回了错误,没有继续执行后续的 PowerControl  AT 命令,该命令好像是 AT+CWDHCPS_CUR,后面有事没有继续调试了
PS: 我在串口上接了一个逻辑分析仪分析,如果后面有时间有进展我会继续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 ESP8266 AT 版本的原因,官方是用的 1.6.x 版本,我用的是 1.7.x 版本,目前我执行 PowerControl  ...

对,就是这个问题,不知道CMSIS-Driver用的那个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