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 STM32H745驱动SIM7600

楼主(2020-08-06):
最近在调试STM32H745这个片子,用的是NUCLEO-H745ZI-Q,连接SIM7600模块,使用en.stm32cubeh7_v1-7-0里面的USBH库,发现只能USBH_CDC_Transmit可以发送数据到SIM7600(发送AT确实生效了,并且USBH_CDC_TransmitCallback也运行了,但是发现无法使用USBH_CDC_Receive读取数据(或者说根本没收到数据,因为USBH_CDC_ReceiveCallback没有打印,并且在CDC_ProcessReception里面检测USBH_LL_GetURBState(phost, CDC_Handle->DataItf.OutPipe);一直为USBH_URB_IDLE状态)。

之前使用NUCLEO-L4R5ZI一样的代码,收发都没问题,怀疑是H7的一个坑。

楼主:
我上传了USBH的配置文件,core里面的文件我没修改任何东西,CDC CLASS我用自己的usbh_modem_cdc,L4的代码和H7的USBH部分基本一样(HCD配置略有区别)。
我的本意是STM32H725+FreeRTOS+LWIP+USB驱动SIM7600,可以跑PPP或者RNDIS,这样就不用AT指令复杂的操作,完全适配所有模块。
目前打算CM7跑UI,CM4跑网络部分,然后整个家居管理系统啥的,不知道行不行。。。

main.c

usb_host.c

usbh_conf.c

usbh_modem_cdc.c

usbh_platform.c

usb_host.h

usbh_conf.h

usbh_modem_cdc.h

usbh_platform.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