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stm32f1大容量的flash操作

楼主(2020-08-06):
硬汉哥我使用stm32f103zet的型号,在写flash的时候,我知道必须要写2字节,同时地址要偶数对齐
请问,我下面这么定义

#define DATA_STR_ADDR1           0x0807FB00     //标志位数据存储区
#define DATA_STR_ADDR2           0x0807FC00     //标志位数据存储区
#define DATA_STR_ADDR3           0x0807FD00     //标志位数据存储区
#define DATA_STR_ADDR4           0x0807FE00     //标志位数据存储区
#define DATA_STR_ADDR5           0x0807FF00     //标志位数据存储区

那么我如果在0x0807FE00写数据,理论上会不会影响0x0807FB00区域的数据呢?

网友A:
是否是固定写入的值,中途不会修改,如果是中途不打算修改,直接XXXX,S的中断向量表里面开个位置即可,简单省事,不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是固定写入的值,中途不会修改,如果是中途不打算修改,直接XXXX,S的中断向量表里面开个位置即可,简单 ...

硬汉你的方法不太会,能否给个例子?

网友B:
你更需要关注flash的扇区。 因为每次都是整个扇区的擦除,和写入。  一般必须把整个扇区读出来缓存到一个数组,然后擦除扇区,修改数组必要的数据后,再整体写入这个扇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你的方法不太会,能否给个例子?

H7-TOOL的APP工程里面看XXX.S启动文件,里面存入了固件版本。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468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更需要关注flash的扇区。 因为每次都是整个扇区的擦除,和写入。  一般必须把整个扇区读出来缓存到一个数 ...

谢谢您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H7-TOOL的APP工程里面看XXX.S启动文件,里面存入了固件版本。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 ...

谢谢硬汉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