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为什么我电脑上的VS2019的编辑界面的光标是闪烁的方块而不是闪烁的竖线?

楼主(2020-08-06):
如图。与insert 无关。

网友A:
估计是你不小心按到了键盘上的insert键,在按下就切换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不小心按到了键盘上的insert键,在按下就切换回来了。

与INSERT 键无关,我也再次按过insert 不起作用。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在一串代码中间修改的时候光标成了一个方块覆盖一个字符老以为是在插入,特别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