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iap无法正常跳转

楼主(2020-08-07):
请教一下硬汉哥,今天我iap升级的时候,就是死活无法正常跳转,我的流程是这样的,上点运行boot程序,上位机时候串口下发并保存到flash,最后一包发送后,跳转,但是跳转后就死机了,
app程序得中断向量已经设置了,能指点下吗?

楼主:
我用jlink生成的bin和keil生成的bin对比了,一致,说明flash烧写没问题,但是为啥跳转后就死机了?

网友A:
简单排查下,boot里面什么外设都不开启,直接跳转。APP里面什么都不写,仅开启的LED闪烁,而for循环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排查下,boot里面什么外设都不开启,直接跳转。APP里面什么都不写,仅开启的LED闪烁,而for循环实现的 ...

你好,已经解决了,就是ac6编译器都换成ac5就行了,不知道为啥,ac6的编译器就是不能跳转。

楼主:
硬汉哥keil的ac6跳转指令不对吗?

//THUMB指令不支持汇编内联
//采用如下方法实现执行汇编指令WFI
void WFI_SET(void)
{
    __ASM volatile("wfi");
}
//关闭所有中断
void INTX_DISABLE(void)
{
    __ASM volatile("cpsid i");
}
//开启所有中断
void INTX_ENABLE(void)
{
    __ASM volatile("cpsie i");
}

#ifdef ARMCC_AC5

//设置栈顶地址
//addr:栈顶地址
//__asm void  MSR_MSP(uint32_t addr)
//{
//    MSR MSP, r0           //set Main Stack value
//    BX r14
//}

//设置栈顶地址
//addr:栈顶地址   ac5 版本
__asm void MSR_MSP(uint32_t addr)
{
    MSR MSP, r0 //set Main Stack value
    BX r14
}

#else
//设置栈顶地址
//addr:栈顶地址   ac6 版本
void MSR_MSP_(unsigned int addr)
{
    __asm("MSR MSP, r0");   //set Main Stack value

    __asm("BX r14");
}

void MSR_MSP(uint32_t addr)
{
    __ASM volatile("MSR MSP,r0");
    __ASM volatile("BX r14");
}
#endif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keil的ac6跳转指令不对吗?

//THUMB指令不支持汇编内联

这种常用函数不要自己写,兼容性差。

CMSIS软件包里面有现成的API,AC5和AC6都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常用函数不要自己写,兼容性差。

CMSIS软件包里面有现成的API,AC5和AC6都可以使用。

请问在哪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在哪里呢?

AC6: cmsis_armclang.h
AC5: cmsis_armc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6: cmsis_armclang.h
AC5: cmsis_armcc.h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6: cmsis_armclang.h
AC5: cmsis_armcc.h

/**
  \brief   Set Main Stack Pointer
  \details Assigns the given value to the Main Stack Pointer (MSP).
  \param [in]    topOfMainStack  Main Stack Pointer value to set
*/
__STATIC_FORCEINLINE void __set_MSP(uint32_t topOfMainStack)
{
  __ASM volatile ("MSR msp, %0" : : "r" (topOfMainStack) : );
}

ac6的是这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6: cmsis_armclang.h
AC5: cmsis_armcc.h

/**
  \brief   Set Main Stack Pointer
  \details Assigns the given value to the Main Stack Pointer (MSP).
  \param [in]    topOfMainStack  Main Stack Pointer value to set
*/
__STATIC_INLINE void __set_MSP(uint32_t topOfMainStack)
{
  register uint32_t __regMainStackPointer     __ASM("msp");
  __regMainStackPointer = topOfMainStack;
}

ac5的是这个

楼主:
在请教一下硬汉哥,我现在AC5AC6都可以调跳转了,但是当我boot和app都开启iwdg,超时是12s,那么就不能跳转了,请问是为什么啊?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请教一下硬汉哥,我现在AC5AC6都可以调跳转了,但是当我boot和app都开启iwdg,超时是12s,那么就不能跳转 ...

跳转前立即喂一次狗

楼主:
试过了,还是不行,app里面也开启了iwdg,就是无法跳转,升级完成还是停留在boot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