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edded Studio] Embedded Studio 5.10的条件编译也支持灰色展示了

楼主(2020-08-07):
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展示功能,MDK的这个展示容易显示异常,正好可以对比下

网友A:
补充 IAR的也有问题 根本不能用 感觉MDK的比IAR的还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 IAR的也有问题 根本不能用 感觉MDK的比IAR的还好点的

IAR那个版本加上了,我现在一直用的8.32

网友A:
引用 楼主:
IAR那个版本加上了,我现在一直用的8.32

8.32的也有的 在Tools -> Options -> Editor -> Show inactive code 这个勾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32的也有的 在Tools -> Options -> Editor -> Show inactive code 这个勾选就可以了

谢谢,这个还真没注意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32的也有的 在Tools -> Options -> Editor -> Show inactive code 这个勾选就可以了

发现找不到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找不到这个选项。。。

我的是8.30,没有

网友B:
8.32也没有,上面没截图就瞎说了

网友C:
8.40.1有这个功能,不过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8.40.1有这个功能,不过不好用

感谢,看来是从8.40版开始有的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8.32也没有,上面没截图就瞎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看来是从8.40版开始有的这个功能。

我用的是 8.32.4 上面有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 8.32.4 上面有截图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