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位半万用表硬件设计【转摘】

楼主(2020-08-07):
【转摘】原文来自:http://bbs.eeworld.com.cn/thread-476071-1-1.html
原文作者:jackfrost        (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处理)

作为电子DIY爱好者,要打开电子技术的窗,进入那个神奇的世界,除了一颗充满热情的执着的心,还需要各种物质条件,各种仪器是少不了的,比如说万用表、示波器、信号发生器、LCR数字电桥等等。但是通常众多仪器售价不菲,作为大多数业余的爱好者来说手里可能只有一块万用表了,这限制了更多的爱好者水平进一步提高,很多人只看到表面现象却无法去探知现象背后的实质,通常这个时候如果科学不站出来,那么迷信就要出来替人们的脑袋瓜做个解释了,无知是迷信诞生的土壤,比方说音响玄学。。。   多功能测试仪器的目标是打造一个综合个人电子实验室仪器,将一些常用必备的仪器,如万用表、示波器、信号发生器等等设备整合到一起,有了这些仪器,广大业余条件下的电子技术爱好者就能了解到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世界,豁然开朗,从这点来说意义是非常大的。

       感谢EEWORLD论坛组织了这么好的活动,让我结识了组长youki、懒猫等等志同道合的网友,共同的爱好目标把大家聚在一起,大家一起HIGH,套用俺家隔壁小学周一晨会上的发言“我们Open Embrace多功能测试仪器组是一个充满热情、团结积极向上的项目组,在EE论坛的阳光照耀下茁壮成长”

       多功能测试仪器堪称杀手装备界的要你命三千(达文西语)undefined,是居家旅行必备之良器。考虑是以F7DISCO开发板为主控和显示通讯,通过扩展各种功能子卡来实现各种功能,前期暂时包括万用表和示波器信号发生器部分,万用表部分主要由我和坛友懒猫来实现。在项目最初也许只是考虑用STM32的内置12BIT ADC来实现简单的万用表功能,但是大家懂的,本来只是想买辆自行车,结果最后变成了宝马。我们的目标任性地变成了5位半的高位表(保守5位半希望能冲击6位),要知道万用表一旦到了4位半以上就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了,各种以前不需要考虑没有考虑的问题都成了大问题,处处是挑战,因此不敢怠慢,硬件设计耗费了较长的时间。考虑到本次比赛的实际情况,所以设计的时候我做了很多权衡,到10月22日基本上硬件部分完成了90%(电路图基本画完,PCB完成90%),姑且叫做V0.9版本吧,来做公示,先向大家汇报下进展。(这篇帖子原计划是在周末24号发的,但是有事耽误到现在才发,现在设计因为器件变化又有了小调整,不过大体上设计思路是不变的,在最终版出来之前,暂且仍旧以20151022的V0.9版来做说明)。

       声明,因为高位表的设计牵扯到高精密测量的内容,这中间涉及非常多高深的学问,本人也只是初学者,只能硬着头皮班门弄斧,并且设计的时候考虑到本次比赛时间和实际条件的限制,有些地方做了妥协,我自己也不是很满意甚至反人类的地方,请大家原谅,我尽我所能将设计思路与大家分享。并且内容比较多,因此会分成较多篇章

本次比赛高位表这部分的PCB的3D图,PCB还没有最终布完,现在是个大致的图,仅供参考,大家可以先有个形象直观的感受,PCB采用10CMx10CM的面积,因为要纳入较多的零件,所以都采用了0603的阻容元件,板子布局比较紧凑。

       电路板用粗白线进行了个功能区域的划分,可以更清晰些。
       左侧是高位表的模拟电路部分,左上角是电压测量相关电路,左下角是电流测量相关电路,右上角是电阻测量恒流源电路,右下角是数字接口电路以及供电电路,中间这部分是基准及ADC电路。
        三个接线柱从上到下分别是1、电压、电阻测量输入 2、公共地 3、电流测量输入。
       从原理上大致可以分成4大块

        10月22日的电路图如下一、高位表的输入部分

二、AD及基准电路

三、电阻测量用恒流源

四、外围部分,供电及接口

     本篇作为开篇,汇报项目进展情况,电路图及PCB仍在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小幅度调整,预计本周内定稿完成,由于硬件部分比较复杂因此拖的时间比较长,不过仍控制在项目最初时间节点内。
       关于各部分电路原理设计思路下一篇再继续

楼主:
正如之前提到的,万用表设计上了4位半以上之后,就进入一个新世界了,就好像之前用肉眼观察世界,而现在用放大镜甚至显微镜来看世界,能看到微观世界下全新的视角。所以万用表设计不再是简单的设计了,进入了一个高精密的世界,原先貌似简单的问题,在显微镜下就变得不那么简单了,每一个细节都很有可能成为致命的伤,设计的思路也不同了。
       举个直观的例子,就一个2.5V基准的ADC来说,8位ADC 1LSB约0.5%即5000PPM,1LSB=10mV,通常使读数稳定,那就必须达到0.5LSB,也就是5mV,电路设计的时候你关注的是5000PPM ,这个很轻松,很多人都能达到。 到了12BIT,就像STM32的ADC那样,12BIT  250PPM 1LSB=0.6mV这个时候就需要比较细致的设计才能达到这个性能;    再往上16BIT的情况下,你必须关注15PPM级别事情 1LSB=38uV,0.5LSB就是20uV不到了,这个时候世界就完全不同了,你得考虑各方面的情况了,比方说10mil的PCB走线,当长度5CM的时候电阻就达到了0.1欧姆,如果你的ADC输入阻抗是5K欧,则这个误差就达到0.1/5000,相当于1LSB了。 再举个例子,通常常用金属膜温漂是100PPM/K,电阻不但会有热噪声,而且会有工艺形成的其他噪声,甚至在不同的外部电压下电阻的阻值也会发生非线性的变化,而且电阻是由不同种的金属构成,异种金属之间会产生热电偶效应,而金属膜电阻一端就会形成20uV/K的热电偶,如果金属膜电阻的两端温度差别大,则会产生大的温度梯度,莫名其妙就几十个uV产生了,轻松几个LSB的误差产生了。这只是举了2个最简单的例子,可谓是了解的越多越觉得恐怖。一个设计要真正达到16BIT性能的水准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面对这个高精密的世界,需要设计者长期的知识沉淀经验积累,以及钻牛角尖的精神,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是没法做到的。
       本人只是个喜欢高精密测量的DIYER,入门都不敢妄称,斗胆就万用表的电路设计上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路跟大家分享下,希望能跟大家多多交流。
       这个高位表在设计的时候分成了4张图纸,那就按照图纸编号来说明吧,首先是输入电路这部分: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2015-10-31 09:58 上传

      输入部分主要是包括输入保护、电流部分、电压档分压,以及输入缓冲放大电路构成,作为一个前端,将模拟信号调理后提供给后级的高分辨率ADC来数据采集转换用。这次ADC采用的是TI公司的高档ADS1256,24BIT 30KSPS,4个差分输入MUX端口,因此可以任性地用了3个输入通道,分别做电压基本量程输入、电压分压量程输入、电流输入。并且得益于其快速的输入通道切换,可以实现万用表在屏幕上同时显示电压和电流的数值的双显示功能。
      为了简化设计降低成本,万用表的COM公共端黑表笔插座是虚地2.5V,也就是ADC的差分输入AIN-端是固定接在2.5V虚地上的,AIN+是基于AGND为参考位0~5V输入,也就是相当于虚地为参考电位的话-2.5V~+2.5V双极性输入,这样的方式并未充分利用ADS1256的差分输入+-5V的摆幅能力,降低了一定的性能,这是考虑到本次实际情况权衡之后的妥协的设计。接下来继续就各个模块继续说明。

一、电压通道1、电压通道输入保护电路由E1/R15/C7组成,选择了放电管是因为放电管较常用的压敏电阻输入阻抗更高漏电更小,因为电压输入通道还要兼电阻测量功能,尤其在大电阻档恒流源输出非常小仅1uA左右,用压敏电阻后漏电会分流掉一部分造成误差; 通常放电管动作时间稍慢,大约是uS级别,因此增加了C3/C4的薄膜电容用来增加输入RC时间,减缓电压上升速度使得放电管赢得足够的动作时间。

2、K1/K2为小型磁保持继电器用来做电阻档恒流源开关以及,电压基本量程和分压量程的选择,独立的基本量程采用4个25K的电阻串联,100K输入电阻提供运放足够的输入保护能力,和C3形成一阶RC低通滤波提高抗干扰能力。之所以采用4个电阻串联是考虑到单个电阻通常耐压小于200V,串联之后可以提高输入电压耐受能力;C3/C4采用薄膜电容也是考虑到薄膜电容性能较好耐压高,并且很重要的一点陶瓷电容有压电效应,一来受震动后会产生mV级别的电压,二来随着输入电压变化也会产生非线性,所以这里要采用薄膜电容。   选择继电器也是慎重考虑,因为继电器的触点同样是异种金属构成,通常接触电阻会达到数uV,并且热电偶效应随着温度变化也会变化,我们无法排除热电偶效应,但是可以尽量去降低它的影响,所以硬件选择上采用磁保持,继电器动作之后线圈就不再需要通电,不会继续发热,热电势就比较稳定,通过外部校准之后可以大大降低其影响。

3、运放缓冲结构都采用这种容性负载增强结构,主要是因为ADC通常都是低阻抗容性负载,精密运放一般对容性负载能力比较弱,无法很好的驱动大电容(在AIN端加上合适的RC还可以起到滤波作用,对于低频往往这个电容容量就会选择比较大)。因为是五位半以上的设计,所以运放必须很仔细选择:
a、万用表通常输入阻抗设定为10M欧,输入电流数十pA,因此这里运放输入Ib也要求低于50pA;
b、运放必须是精密的,输出Vos必须小,假如指标是1mV,那么经过后面PGA放大后就是数十上百mV了,因此希望能在几十uV以内;
c、必须要考虑运放的温漂,2.5V的话 1PPM就是2.5uV,假如运放选择1uV/K的温漂,那么假如环境温度变化10度,则就会达到10uV的变化,就达到4PPM了,再算上后面PGA放大后,就更不好了,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地方温漂尽量低,好在我们可以选择零漂移的运放,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
d、运放的噪声问题很重要,我以前发过关于0.1~10HZ噪声测量的帖子,很多人根本不明白这是干啥的,在精密测量这里,尤其万用表直流电压测量这块,超低频噪声涉及到你后面位读数是否跳动的直观感觉,而且超低频噪声你没办法滤除,一块后面读数乱跳的电表,没人喜欢吧。通常,精密运放有一个0.1~10HZ超低频输入电压噪声uVpp的指标,这个就很直观了,针对本次1PPM的目标,那就是2.5uVpp以内,再考虑到后面还有PGA放大,所以尽量低吧;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的就是输入噪声电流的指标,由于万用表输入电阻很大,很多情况下这个输入噪声电流指标就很关键了,希望是能到fA的级别吧,这就需要FET类输入结构的运放了
e、由于简化电路降低成本,因此输入电路的运放是采用+5V电源供电,以2.5V虚地为中心,因此还必须考虑运放是轨到轨输入输出的,这个很重要,否则就达不到2.5V+-2V输入这样的要求了,
f、运放还要标准SOIC封装容易替换,希望价廉易得,这一系列条件之后AD8629似乎是个比较合适的选择,好吧。

二、电压量程选择及分压网络,这部分内容深入下去也不少,简单说一下吧
1、分压电阻,电压表总不能只有一个基本2V量程吧,为了测量更高的电压必须加入分压网络,分压电阻网络是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因为这又涉及到精密电阻的事情,通常我们选择分压比为1/1   1/10   1/100   1/1000,万用表的输入阻抗为10M欧,我们希望万用表的输入分压比尽量精确,特别是温漂要低,尤其是成比例的相对温漂,因为温漂是个变化的量,你无法很好的校准,这些电阻往往是高精密测量中最头痛的事情,精密电阻通常不易得,精密电阻更重要的是低温漂的。一般大家在国外的高位表拆解上经常能看到那种白色陶瓷薄膜电阻,这些很多都是定制的精密电阻,尤其是网络电阻,它要求的是各电阻间稳定的相对温漂。这些电阻是万用表的关键。就拿普通手持四位半万用表来说,国产还算有良心的表比如UT61E上会采用一种黑色的网络排阻,其实它内部就是几个金属膜电阻挑选之后灌装起来的,FLUKE上面会用到CADDOCK 1776陶瓷薄膜网络排阻,但是大家都知道FLUKE的价格,1776最好的5后缀的相对温漂可以达到5PPM,

       这种陶瓷网络排阻广泛应用在高端DMM中,性能稳定温漂小,耐压高,电阻的噪声及非线性也低。国内厂家普源的DM3065六位半也是采用了CADDOCK 1776-C6715,是最高5PPM相对温漂等级的。一般靠谱的四位半五位半采用1776-C48/C481这类。不过这类网络排阻非常难买到,价格也很贵,通过ICKEY MOUSER代购找到1776-C481价格是95元左右一只,5PPM的C4815的话就得160元了。要想保证万用表的性能,这类精密网络电阻是少不了的,因此在画PCB的时候还是预留了排阻的位置。
      另一个节约的做法就是采用MELF晶圆电阻自己凑了,一个电阻耐压100V,那就凑10个,正好10M欧,其他的阻值再继续凑,MELF电阻采用VASHY出品的质量还是有保障的,一般淘宝上能找到的是50PPM的,好一些的是25PPM甚至15PPM的,阻值不全。但是凑电阻的话,每个电阻离散的,即使是同一个阻值批次的电阻它的温漂也是不可能一致的,因此性能肯定是要打折扣,便宜呗。为了尽量提高屌丝MELF电阻网络的性能,PCB排版的时候考虑都排向一个方向,这样小风吹过电阻们,尽量能保持相同的温度梯度,并且下面画上覆铜,使得温度分布尽量均匀,如果有条件更可以对电阻进行下筛选,挑选出温漂相似的使得分压网络的相对温漂尽可能的小。咱屌丝有屌丝的做法

二、电压测量自动量程选择结构,这部分深入下去也是挺多的,因为高档万用表都是自动档的,不能像低档表那样用表盘啊琴键开关啊这类来做物理切换,所以必不可少的要用继电器或者电子模拟开关来做切换,这里又涉及到很多讲究。 首先继电器,除了前面的热电效应外(可以采用磁保持来降低影响),还有个最小触点电压电流的说法,因为继电器的触点是靠簧片触碰来实现的,而触点表面通常有层膜,通常触点接触后流过一定的电压电流,这层膜被击穿,从而实现稳定的连接,而如果信号太小,则这层膜无法被可靠击穿,这个时候,接触电阻就会大,并且是不稳定变化的,不可控的,不爽啊undefined。继电器还有干簧湿簧之分,湿簧继电器触点是水银浸润的,因此这种情况影响会比较好,不过要知道高档仪表里采用的继电器也是特殊高档的,可望而不可即,这里只是吐槽科普下罢了。模拟开关么我是最不喜欢用的,因为模拟开关限制条件很多,要考虑漏电、导通电阻、通道泄漏隔离度、导通电阻的非线性等等问题,好的低泄漏模拟开关非常贵,而且淘宝上也不容易找到,我也没办法申请样片,唉undefined。好了,再回头说说自动量程结构吧,一般分成下面几种
1、9M / 900K / 90K / 9K / 1K,这样一串电阻,首端接V输入底端接COM,然后从2个电阻之间接出来用物理开关做切换,这里说只能是物理开关,因为你如果用模拟开关的话高一级量程的分压输入还是依然接在模拟开关的一端的,因此这边超过5V就会通过模拟开关的保护钳位二极管产生泄漏了,也就是说实际上你根本无法用模拟开关来切换量程。你只能用继电器或者是波段开关这类物理形式。我刚开始也想当然的中招了,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幸好是懒猫和littleshrimp提醒了才恍然大悟不知酿成大错晚节不保啊undefined,谢谢二位了。这种电路结构要做成自动量程功能,就得用继电器做切换,如果用普通磁保持继电器5元一个一个量程就要对应一个开关,成本也不算高多少,主要的问题是大家都不喜欢继电器切换起来的咔哒声 : )

2、通常在商品化的高位表上经常能看到比方说HP34401 3478 等等上面通常是基本量程和分压量程之间用继电器做切换,然后分压量程是直接一个1/100分压的网络排阻先分压,然后它的PGA选择开关选择X1/X10/X100这样做放大,这个是高位表普遍的做法,这种做法我是非常喜欢的,简化了电路,同时你PGA的模拟开关要求很低,可以选择4052这种5毛级别的,很爽。不足之处呢就是分压输入电阻先分压,再放大,有些人可能不太喜欢,但是人家高位表都这么做能保证指标,有啥好纠结的呢

3、另一种就是普通自动档万用表上采取的架构,电阻分压网络采用10M 1.1111M 101.01K 10.01K 1.0001K,然后双模拟开关,用从书上截取的图比较能理解

     如上图所示,明白了吗,就是模拟开关稳定后10M欧输入电阻末端始终维持在0~5V之间电压值,因此不会产生第一种结构那种高一量程输入钳位的问题,因此这种结构普遍用在普通自动档万用表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普通万用表,一旦高位表了,你得特别小心注意了,都说了这是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了。
      这种接法看似简单其实也很精妙。很多人也许都没理解,模拟开关的世界里有三个要很注意的,需要
a、导通电阻RON,模拟开关都是用MOS管啊JFET啊这类构成,导通后有一定电阻,从几欧到数K欧不等。由于工艺的离散型,电阻都是一个范围,通常手册给出典型值,然后还有最大值什么的,这个RON很讨厌,它随温度变化、随电源电压变化、随频率变化、甚至还随输入电压变化,这个就很可恨了
b、泄漏,低泄漏的模拟开关通常典型值是几个或者数十pA,它也随各种周边变量而变化,变化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看到没,这个也很可恨了,搞项目管理搞设计的人都知道目标要可控,这些个问题很不爽啊。
     了解模拟开关基础知识后,再回到这种自动量程结构的妙处,上面这种结构首先是10M欧的输入电阻进来,相当于MUX,选择不同的量程电阻,输出呢,也是一个MUX,分别接到低阻值量程电阻的上端,要注意的是输出MUX是接在输入MUX的下部,而不是上部,这样模拟开关的RON就是属于10M欧输入电阻的势力范围内了,假设RON为1K,则10M欧范围内,这个RON的影响范围是1/10000 ,而如果算到低量程1K档,这个RON的影响就变成100%了,原本1K的电阻变成了2K,还测个啥啊;而输出MUX的RON就无所谓了,因为你下一级接的是运放跟随电路,高阻抗,这点RON无关紧要的。在4位半的世界里这种电路工作很好,但是到了4位半以上,这个被10M欧输入电阻弱化的RON就是个问题了。
      为了达到PPM级别的目标,得把RON/10M控制在数PPM啊,我在电路图上画的是DG409,电路图很多参数都是画图是暂时的,为了画出PCB,用409是因为它的PIN是标准的工业标准,有大量的409PINTOPIN兼容器件可供选择。这种架构在这里其实就是个瓶颈,我拿ADG509来说,通过官方的PDF图样可以了解到,RON在输入电压0~5V下大致可能会有200欧姆的非线性起伏,200欧姆什么水平,200/10M ,那就是20PPM了,很受伤啊,所以必须要找适合的模拟双4选一开关才行,要求是泄漏低于50pA,RON变化不大于20欧姆,这个也是我不是很喜欢这种电路结构的原因,模拟开关要求太高不好弄,当然了这样的模拟开关还是有的,不过不易得,所以暂时只能用容易得的先代替,之后找到更好的再换吧。
      另外还有一点,这种电路模拟开关切换的瞬间,如果输入是高压会导致瞬间电压较高,所以这边设计有C4也是起到暂时吸收电压的作用,使电压不至瞬间升高,同时输入端还有钳位二极管做保护(图上没有画出来为了画PCB方便,后面要加上的),没有问题了。
undefinedundefinedundefined

undefinedundefinedundefined三、电流通道电流测量这边为了降低复杂性和成也做了缩减,取消了电流量程电阻的切换,因为这又要用一堆继电器做切换了,现在是直接用了个4线电阻测量,经过运放正相放大到ADC接收的水平,由于ADS1256内部有1~64的PGA,因此不需要其他电路也可以权当量程切换了,电流这部分并不是太多考虑
1、4线电阻,采用了淘宝上拆机的东东,5W,30ppm,从0.001~1欧的阻值范围,这个也是安捷伦高位表上采用的那种

2、输入保护电路,采用类似桥式整流管的形式做钳位,钳制电阻上的降压不能超过1.4V,由于普通二极管的漏电不小,有些甚至能达到数百nA,甚至uA,这个漏电就对电流测量造成误差了,因此采用了等电位驱动的方式,运放U3B必须保持两个输入端等电位,因此使得D3/D4两端也是等电势,因此D3/D4上的压差就是0,这样就意味着没有电流 流过二极管了。

3、电流档保险丝,这个地方选择了5*20的陶瓷管快速保险丝,这里不能用自恢复这类保险丝,因为自恢复类跟PTC一样,是类似与半导体材料做的,会有一系列问题影响测量,陶瓷快速保险比较可靠,这个也是所有DMM里通行的,普通玻璃保险丝保护慢容易炸裂,而陶瓷管里是有石英砂的。

          好了,别看就是DMM的输入电路这么一点点电路,粗粗写了下也是这么多内容,之后再继续,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谢谢

楼主:
首先按顺序来简单讲一下ADC电路部分

      这次万用表的核心采用了TI公司的高性能24BIT  ΔΣ ADC ADS1256。

通常,国际大厂的高位表都采用特有的多斜率积分ADC,由非常复杂的电子开关、FPGA来构成,占据了PCB不小的部分,从早期如雷贯耳的六位半HP34401一直到新的34461等等,或者吉时利的K2000 2015等等,甚至7位半8位半都无一例外的采用这种形式,都是厂商自己独有的技术,非常复杂,无法仿制,之所以用这类积分方式,一是因为积分ADC形式天生就有良好的抗干扰能力,二是因为作为万用表最重要的非线性指标,其他形式的ADC很难达到其要求。我们通常一眼看到的是万用表的分辨率是几位半的,这个很直接,但是真正涉及到万用表性能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非线性指标就很少有人能了解了,而这个真是决定万用表基本性能优劣的关键性指标。举个例子1V电压量程,就像一把尺子,分成1000份,每份1mV,理想的情况下,输入标准的0.5V,位置就应该在最中间刻度500的地方,而线性度不好的尺子,就不一定这么理想了,不一定就在500的位置,甚至差别很大,这就麻烦了,哪怕你分辨率高的电压表,非线性差的话,读出来的数据也是不准确的无意义的。这也就是同样的4位半,国产的胜利优利德200多搞定,而AG FLUKE的就要贵很多,国际大厂的用料质量都更花心思更严谨,同样的四位半用线性标准源一比较就能看出读数的差别了。一代经典HP 34401六位半的非线性大致是3PPM左右,它的积分ADC硬件设计保证了良好的非线性,校准的时候只需要校准0点和满量程,整个刻度就能保证很好的非线性,无需复杂的非线性校正曲线拟合。由于这类高位表的技术都是独有的,难度非常大,因此国内没有看到有类似仿制的,国内普源也有最高6位半的DMM,而它就是用的ADS1256,看一下ADS1256的指标

可以看到ADS1256的典型INL是3PPM,从这点上来看,也许很乐观,不过这个只是典型值,最大值是10PPM,我们设计的时候总不能总指望每个器件都是达到典型值的,得按最差的悲观情况来设计,所以10PPM的指标就不是这么好看了。所以现实情况大家都懂的,普源六位半用ADS1256跟几十年前的HP34401A的性能比较起来仍旧是有一定差距的。如果普源负责任的话,应该采用了有限的非线性校正,就是在校准阶段,逐段进行校准,曲线拟合,来减少非线性误差,达到6位半所以应有的指标,这个是非常费力繁琐的,非线性是非常非常难弄的,来看一下ADS1256的典型非线性曲线(是典型)

     非线性指标是不规则的曲线,并且随着温度会变化,而且随着器件的老化曲线也会变化,所以通过软件来进行逐点逐段校准,温度变化了,时间长了,就又不准了,又得校准。而且每个ADC的离散型,INL曲线也不同,因此软件校准非线性是非常非常麻烦的,性能无法得到保证,而看看经典的34401这些积分设计高位表,它只要校准2个点就可以了,就能保证指标内的非线性,不得不佩服HP这类大厂的设计严谨扎实厚道。
       看了以上的篇幅大家也许就能理解为什么DIY一个高位表是那么的难了,24位ΔΣ ADC 也许分辨率能做得很高,甚至现在TI都有32位的了,但是但是但是,看看它的INL指标就原形毕露了,最大仍旧是10PPM,再32位的分辨率严格意义上也做不成一个六位半万用表。回头来看看ADS1256的分辨率指标

       对于高位表来说只关心直流性能,所以只要看实打实的Noise-Free指标就可以了,这个还不错2.5SPS下最高可达23BIT,分辨率达到6位半的DMM水平是够了。
      从以上分辨率和INL的指标来理解,严谨保守的说这是个5位半DMM,如果乐观来说,也可以认为达到六位半的DMM水准,这个就看IC的离散型,RP了,我们当然不能只靠拼RP来行事不是么

上面的篇幅主要是讲了DMM核心 ADC的关键性指标一个是分辨率另一个是非线性INL,为了ADC工作达到设计性能,还需要一些保障
一、基准源
       基准源有多种IC可选,ADS1256采用的是2.5V的基准,为了能达到ADS1256应有的性能,基准源也是需要精心选择的,通常采用SOIC8封装的都能通用,基准源直接关系到DMM的准确度,通常最关键的:
1、温漂:
      ?PPM/K,这个希望越低越好最起码不大于5PPM/K吧,像34401等这类采用积分ADC的基准通常采用LM399这类,温漂0.5PPM,电压6.95V,而这里采用2.5V低电压的IC,现在也有很多可以用,比方说AD441/ ADR421 / ADR4325 / MAX6325 / LT6655等,ADR421来说,B级别的达到最大3PPM,满足需要

2、噪音:
     是的,又是很关键的0.1~10HZ噪音,很多人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就拿6位DMM来说,分辨率是1PPM级别的,如果你的基准源噪音水平超过1PPM,则就会看到最后一位始终在跳,无法稳定,0.1~10HZ的噪音主要针对直流测量人类最直观看到的感觉,而且这些超低频是无法被滤除干净的,你得从基准源头上就保证超低频噪声足够低。超低频噪声一般基准的PDF都直接给出了,比方说上面的ADR421,是1.75uVpp,峰峰值。估算一下,ADS1256的基准是2.5V,那么1PPM就是2.5uV,0.5PPM=1.25uV,因此希望能低于1.25uVp-p,采用ADR421的话勉强也够了,其他的ADR4325甚至LT6655噪音情况更好。

二、基准源驱动

      好花也要绿色衬,之所以要用基准源驱动,是因为通常基准IC的带容性负载能力比较差的,而ADC尤其是高速高精度的ADC,它的REFIN输入要接上大的电容,每次ADC采样转换的时候需要从这个电容上吸取电荷,同时这个电容每次被吸收电荷的时候还要保证电容的端电压下降不至于低到影响ADC精度的程度,因此ADC速度越高精度越高对电容的要求越高,所以看到ADS1256官方评估板上用到的电容是100uF之巨了,因为ADS1256的速度达到30KSPS,这个电容的容量是通过公式计算得出,太小的话一旦ADC吸收电流,电容端电压下降几个PPM就足够影响精度了。
       这么大的基准源电容要驱动好,绝大部分基准电压IC是无法做到的,像ADR421这些也只能勉强10uF吧,因此必须采用运放来驱动100uF电容。为了不影响基准的温漂、噪音、精度,通常运放要接成跟随器形式,通过运放稳定性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这种结构的稳定性最差,所以需要采用增强容性负载驱动能力的结构,在环路中加入一个RC网络提供足够的稳定性。这里设计进行了一些简化,用OPA350来作为缓冲驱动,实际上这个OPA350虽然速度快驱动大电容能力强,但是其飘移等指标稍微差点,用一些高精度的并且能驱动大电容的运放效果更好。这里面关于基准源驱动这块也有很多学问,更好的结构电路可以设计可以采用,但是考虑到本次比赛的实际情况,这里就简化了,不多谈了。

三、基准源电容

       这个要简单提一下,这个电容要提供ADC REFIN引脚采样电荷,因此要求串联电阻ESR足够低,<0.1欧,并且高速低漏电,采用聚丙烯是最理想的吧,不过不现实,呵呵。钽电容也可以考虑不过小体积的ESR几乎达1欧姆级别,也不理想,X5R的陶瓷电容吧,挺合适,但是呢它又有压电效应,容量稍小,就用几个并联起来凑合用吧,还有一种钽聚合物电容看指标是比较合适的,有机会可以对比下试试。

四、ADC输入

       同样,ADC输入都是电容+开关形式,输入端需要电容来提供足够的电荷,一般加上一个小电阻来隔离前级运放输出和ADC输入,电容来提供电荷,同时这个还形成一个简单的滤波。这里的电容是有要求的,最好是采用薄膜电容,比方说WIMA 松下的PPS电容等等,当然最好的当然还是聚丙烯了,如果非得用陶瓷的话(坑爹的压电效应啊)也尽量用NP0,C0G这种吧,这里采用了0805的松下PPS电容。

五、虚地VCM驱动,这部分比较简单,也是采用了增强容性负载驱动能力的运放结构,VCM是5V的一半,2.5V,可以直接用5V电源取得然后分压得到2.5V,也可以直接从基准获得2.5V,这里由于ADC采用差分驱动,AIN+AIN-输入都是以VCM为参考的,因此VCM的变动会被抵消,所以5V电源分压也无所谓。

网友:
楼上讲得不错,受益了

网友(2020-12-09):
噪声和温漂在高精度测量中是比较重要的参数之一

网友:
讲得不错,受益匪浅

网友(2021-02-15):
分析的很好,受教了

网友(2021-07-08):
非常好的帖子,受益匪浅。根据这个做了一个电阻测量板还没有调试。回头分享一下。

网友(2022-03-15):
五位半万用表硬件设计   分析的很好

网友:
“并且下面画上覆铜,使得温度分布尽量均匀”。第n次看见这种设计了,缺钱的人往往用上了一样的脑洞O(∩_∩)O

仪表DIY都是$堆积的……

网友(2022-07-28):
好东西,值得学习研究

网友(2022-09-09):
非常喜欢,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网友(2023-06-15):
认真学习,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23-12-23):
非常感谢细致讲解

网友:
十分感谢细致的讲解,噪声和温漂讲的和透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