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STM32H750电池供电后AD采样的电容板子电压变化异常

楼主(2020-08-07):
用H750芯片的AD采样,检测平面电容板的电压变化,CPU用DAC输出21KHZ的方波作为激励,激励也放大到9V左右。一块电容板接激励信号另一块同一平面的电容板接后级放大滤波电路,
物体放置到电容板引起电压变化,
最后由16位AD采样直流电压。

       一直以来都是采用电源供电,后来采用7.4V两节电池给电源板和主板供电,发现AD采样的数据变化异常的情况,初始值4000,变化后9000,用电池供电后,就变成23000的数值,而且给板子外接一个如示波器的地线或仿真器的地线,数值就会恢复正常到9000。后来发现一个现象,手握住(
不用握紧
)电池,数值会从23000变回9000左右,握住的部位不同,减少的数值也不同。

       后来在外壳上贴了一层铜箔纸,焊接了一根线到电路板的地线,手触摸壳子,这个现象才会消失。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测试个纽扣电池啥的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个纽扣电池啥的正常吗

电源板有一块纽扣电池,电源板连着主板。纽扣电池和这个也有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板有一块纽扣电池,电源板连着主板。纽扣电池和这个也有关系吗?

我的意思是你测试纽扣电池,看看稳定不。

网友B:
应当是电池供电电路设计不良

网友C:
地设计的不太好,或者需要大地作为放电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设计的不太好,或者需要大地作为放电回路

请问这种拿在手上的仪器怎么把大地作为放电回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当是电池供电电路设计不良

我觉得很有可能,地线布局应该也有影响,请问你觉得哪些方面可能存在设计不良的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你测试纽扣电池,看看稳定不。

额,不太懂纽扣电池怎么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