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请教:uCOS-III V3.08上关闭FPU的问题

楼主(2020-08-08):
请教下,我在配套例程上看到的V3.05.00的版本,关闭FPU的方案是创建任务不使能参数OS_OPT_TASK_SAVE_FP,但在最新的uCOS-III V3.08版本中该参数没有再起作用。请问有最新版关闭FPU的例程吗?

目前自己摸索,只能将OS_CPU_ARM_FP_EN == 0,但这样涉及到 VLDMIA  R0!, {S16-S31} 指令的地方会报错,只能再手动删掉这部分代码吗?

网友:
仅需关闭这一条即可:

无需单独的管理OS_CPU_ARM_FP_EN,这个会单独处理:

楼主:
我目前是想在F103上移植,Options中默认就没有这个选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目前是想在F103上移植,Options中默认就没有这个选项了

F1得话,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另外就是uCOS的port文件不支持MDK AC6,汇编文件的编译最好可以继续选择使用MDK AC5的汇编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1得话,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另外就是uCOS的port文件不支持MDK AC6,汇编文件的编译最好可以继续选择使用M ...

到底是ac5,还是ac6?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ac5,还是ac6?

F1没有硬件FPU。

没有楼主在楼主位所发的问题。

网友B:
另外就是uCOS的port文件不支持MDK AC6,汇编文件的编译最好可以继续选择使用MDK AC6的汇编器。
到底是ac5,还是ac6?
我说的是这里相矛盾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另外就是uCOS的port文件不支持MDK AC6,汇编文件的编译最好可以继续选择使用MDK AC6的汇编器。
到底是ac5 ...

明白你的意思了,已经修改过来。
有时候描述有误的时候,可以根据语境大体判断下。

网友C(2020-12-22):
引用 网友A:
明白你的意思了,已经修改过来。
有时候描述有误的时候,可以根据语境大体判断下。

硬汉,我新项目是F1 ucos-ii 12路ADC 升级到F429没有外拓RAM和ROM ,有合适的模板介绍吗?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汉,我新项目是F1 ucos-ii 12路ADC 升级到F429没有外拓RAM和ROM ,有合适的模板介绍吗?

基于V5,V6和V7的最新版uCOS-II V2.93.00程序模板,含MDK和IAR两个版本,支持uC/Probe(2020-03-20)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928&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