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IAP] h750vb双片8线qspi boot和keil下载算法搞定.

楼主(2020-08-08):
如题:测试代码也是跑在双片flash中的,几个关键函数在itcm中,90MB/s读取的速度.我的flash是w25q64jv,按理双片合计16M,结尾地址应该是0x91000000-1,但是访问
最后几个字节mcu崩了,设置成0x90fffff0测试通过.
__attribute__((section(".itcm_rom")))
void test(void)
{
    volatile uint32_t *const sptr = (uint32_t *)0x90000000UL;
    volatile uint32_t *const eptr = (uint32_t *)0x90fffff0UL;
    volatile uint32_t *ptr;

    uint32_t sum = 0;
        uint32_t st;
        uint32_t et;

    printf("test(0x%p) \r\n", test);
        printf("sptr(0x%p) \r\n", sptr);
        printf("eptr(0x%p) \r\n", eptr);
        st = HAL_GetTick();
    printf("Start check(%d) \r\n", st);
#if 1
    for (int i = 0; i < 100; i++)
    {
        ptr = sptr;
        while (ptr < eptr)
        {
            sum += *ptr++;
        }
    }
#endif
        et = HAL_GetTick();
    printf("End check(%d) \r\n", et);
        printf("%.2f(MB/s) \r\n", (1600 / ((et - st) / 1000.0)));
    printf("sum = %u \r\n", sum);
}

楼主:
boot和keil下载算法

楼主:
附件没有上传成功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件没有上传成功么?

成功了,二楼。

楼主:
更新了一下对stm32cubeIDE stm32cubeprog下载的支持

楼主:
再次更新,修复了stm32cubeprog下烧录程序后需要断电一次才能运行的问题

网友(2021-05-27):
你好,我改了楼主分享的代码,但是我在cubeprogrammer中还是不能对flash进行读写擦除,不知道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没?用MCU是可以控制flash的sector擦除和写入和读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