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测试h750vb+lan8720+lwip(运行在外部flash),jperf测速10MB/s

楼主(2020-08-08):
如题:测试期间遇到片外flash速度拖累了lwip的jperf测试速度,将几个底层函数放到了itcm中.另一个坑是DCache导致lwip无法运行.

网友:
10MB的话,才80Mbsp,慢了,H7系列可以满速的,H750有1MB的SRAM的,没必要用外部的,不跑GUI,大部分应用都够。

碉堡,H7双网口的DM9000速度99.7Mbps,DM9162速度99.8Mbps,二合一综合文件传输速度146Mbps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653
80Mbps的话,F4系列都不及:

F407板子双网口性能也是杠杠的,DM9162文件传输速度99.8Mbps,DM9000速度73.7Mbps(2020-05-19)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821

楼主:
又折腾了一下达到11MB/s,上不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折腾了一下达到11MB/s,上不去了.

应该差不多满速了吧!

楼主怎么优化的可否分享下? 我只能跑到6~7MB。

网友(2022-01-17):
能参考下你的工程嘛,我的ping不通

网友:
楼主搞个iperf测下看看能满速不,不知测速方式不同有啥差异不

网友(2022-09-02):
楼主,你好!我也遇到了程序跑在外部QSPI Flash iperf速度很低的现象。(外部QSPI运行程序ipref速度 30Mbps 同样的程序放在内部Flash执行ipref速度 95Mbps)请问一下楼主是优化的哪些的底层函数放到itcm中去的呀?

网友(2023-04-27):
能参考一下吗

网友:
我的也是百兆网只能跑到11M,而且这个速率还跟随OS频率变化,100HZ只能跑到1M,200HZ就是2M,1000HZ就是10M,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