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 我用STM32H7驱动OV5640,拍摄400*400以下的分辨率的照片正常,拍摄比这个分辨率大的有数据但是已经不是照片了怎么回事?

楼主(2020-08-08):
我用STM32H7驱动OV5640,拍摄400*400以下的分辨率的照片正常,拍摄比这个分辨率大的有数据但是已经不是照片了怎么回事? OV5640_JPEG_Mode();
OV5640_OutSize_Set(0, 0, 400,400);  用的这个函数设置的照片大小,只要比这个大就不在是JPEG照片了,好像就不对了,串口识别软件就不能识别出图片来,比这个分辨率小的都能正常拍摄。
只要设置成比400大的值,不管另外一个值大小,都不是正常数据,串口图像软件(OV2640经常用的那个串口转图片软件)都不能识别。
   有谁调过吗,帮忙看看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A:
帮顶,没用过OV56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没用过OV5640

谢谢,这个问题挡住很久了一直解决不了,很奇怪,有用过的吗帮看看,谢谢了。

网友(2022-03-20):
我现在也是这种情况,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B:
检查一下存放图片的空间是否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存放图片的空间是否足够

请问您知道为什么修改多处jpg格式图片的像素值,有数据但就不是图片了呢,现在做的东西需要改变jpg格式图片的原始数据

网友(2023-12-28):
0x3808-0x380b这四个寄存器的值是不是设置成了400*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