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字符编码问题

楼主(2020-08-10):
原本一个包含emwin窗口的c文件,控件可以显示GD2312的中文字符,该c文件的编码为ANSI,但是在显示 wifi模块获取到的中文热点名字时为乱码,用串口助手看wifi的返回信息需要切换为UTF8编码中文才正常显示,后面将c文件切换为UTF8编码时,就两者都是乱码,请教大家,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
你这个仅切换C文件不行,你得让你的汉字字库支持utf-8编码汉字。

直接使用FontCvt生成Unicode全字库,然后程序使能UTF-8编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仅切换C文件不行,你得让你的汉字字库支持utf-8编码汉字。

直接使用FontCvt生成Unicode全字库,然 ...

就是只能把之前的GB2312字库换成unicode字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只能把之前的GB2312字库换成unicode字库?

推荐换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