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429 sd卡读取操作长度小于512字节就卡住

楼主(2020-08-10):
最近stm32f429 操作sd卡+fatfs出现个问题,f_read读取长度小于512字节就卡在
while(((SDIO->STA & SDIO_FLAG_RXACT)) && (timeout > 0))

  {
    timeout--;

  }

读取长度大于等于512就没有问题;而且相同的程序及驱动在stm32f407上运行就一切正常。
请问有坛友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SD卡驱动+fatfs

网友A:
我的F429的

继续提升STM32F4的4线SDIO DMA方式的读写稳定性,发布新版案例(2020-06-30)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560&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F429的

继续提升STM32F4的4线SDIO DMA方式的读写稳定性,发布新版案例(2020-06-30)

我试试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F429的

继续提升STM32F4的4线SDIO DMA方式的读写稳定性,发布新版案例(2020-06-30)

硬汉,你的代码我试了一下可以正常运行。但是我在你的代码上加了一个IAR工程然后用IAR(版本8.30)编译,就出现我提到的问题了。而且我的sd+fatfs代码之前在STM32F407上也是用IAR编译使好用的。很奇怪!有空你试试看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

V6-106a_FatFS文件系统例程(SD卡 V1.1)加入IAR工程.7z

加入IAR工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你的代码我试了一下可以正常运行。但是我在你的代码上加了一个IAR工程然后用IAR(版本8.30)编译, ...

iar的有时间了我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