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各种宏定义配置参数的含义(中文注释)2020-08-12更新

楼主(2020-08-11):
简单整理了下

   最快速度优化需要开启的选项 :

        TX_MAX_PRIORITIES                       32
        TX_DISABLE_PREEMPTION_THRESHOLD
        TX_DISABLE_REDUNDANT_CLEARING
        TX_DISABLE_NOTIFY_CALLBACKS
        TX_NOT_INTERRUPTABLE
        TX_TIMER_PROCESS_IN_ISR
        TX_REACTIVATE_INLINE
        TX_DISABLE_STACK_FILLING
        TX_INLINE_THREAD_RESUME_SUSPEND

   最小代码优化需要开启的选项:

        TX_MAX_PRIORITIES                       32
        TX_DISABLE_PREEMPTION_THRESHOLD
        TX_DISABLE_REDUNDANT_CLEARING
        TX_DISABLE_NOTIFY_CALLBACKS
        TX_NOT_INTERRUPTABLE
        TX_TIMER_PROCESS_IN_ISR
*/

/* 覆盖tx_port.h 里面的宏定义  */
/*
#define TX_MAX_PRIORITIES                       32
#define TX_MINIMUM_STACK                        ????
#define TX_THREAD_USER_EXTENSION                ????
#define TX_TIMER_THREAD_STACK_SIZE              ????
#define TX_TIMER_THREAD_PRIORITY                ????
*/

/*
   确定定时器是否到期的处理,比如应用定时器,溢出时间和函数tx_thread_sleep调用等,是在系统定时器任务里面还是在定时器中断里面调用。
   默认是在定时任务里面,当定义了下面函数后,将直接在定时器中断里面处理,可以去掉定时器任务所消耗资源。 */
//#define TX_TIMER_PROCESS_IN_ISR

/* 用于设置定时器激活是否采用内联方式,默认此功能是关闭的。如果使能后,内联方式的执行速度快,但增加代码量 */
//#define TX_REACTIVATE_INLINE

/* 用于设置是否关闭栈填充,默认情况下是使能的,所有任务的栈空间全部填充为0xEF,
*  带有ThreadX调试组件或者运行时栈检测会用到。
*/
//#define TX_DISABLE_STACK_FILLING

/* 用于使能栈检测,默认是关闭的。此选项使能后,而TX_DISABLE_STACK_FILLING没使能时,栈填充将开启,方便栈检测 */
//#define TX_ENABLE_STACK_CHECKING

/* 用于设置是否关闭抢占阀值,默认是开启的。如果应用程序不需要此功能,关闭后可以降低代码需求,提升性能 */
//#define TX_DISABLE_PREEMPTION_THRESHOLD

/* 用于设置是否清零ThreadX全局变量,如果编译器启动代码在ThreadX运行前清除了.bss段,那么可以关闭不必要的清零 */
//#define TX_DISABLE_REDUNDANT_CLEARING

/* 确定是否不需要定时器组,禁止后需要用户注释掉tx_initialize_low_level文件里面tx_timer_interrupt的调用。
   另外,禁止后,必须使能TX_TIMER_PROCESS_IN_ISR */
/*
#define TX_NO_TIMER
#ifndef TX_TIMER_PROCESS_IN_ISR
#define TX_TIMER_PROCESS_IN_ISR
#endif
*/

/* 用于设置是否关闭通知回调,默认是使能的。如果应用程序没有用到消息回调,关闭掉后可以减小代码,并且可以提升性能。 */
//#define TX_DISABLE_NOTIFY_CALLBACKS

/* 使能tx_thread_resume和tx_thread_suspend使用内联代码,优势是提升这两个函数的执行性能,劣势是增加代码量 */
//#define TX_INLINE_THREAD_RESUME_SUSPEND

/* 设置TreadX内核不可中断,好处是降低处理负担,并且产生的代码小。但增加锁时间 */
//#define TX_NOT_INTERRUPTABLE

/* 使能事件Trace,会稍微增加点代码 */
//#define TX_ENABLE_EVENT_TRACE

/* 使能BLOCK_POOL信息获取 */
//#define TX_BLOCK_POOL_ENABLE_PERFORMANCE_INFO

/* 使能BYTE_POOL信息获取 */
//#define TX_BYTE_POOL_ENABLE_PERFORMANCE_INFO

/* 使能事件标志信息获取 */
//#define TX_EVENT_FLAGS_ENABLE_PERFORMANCE_INFO

/* 使能互斥信号量信息获取  */
//#define TX_MUTEX_ENABLE_PERFORMANCE_INFO

/* 使能消息对象信息获取 */
//#define TX_QUEUE_ENABLE_PERFORMANCE_INFO

/* 使能信号量信息获取  */
//#define TX_SEMAPHORE_ENABLE_PERFORMANCE_INFO

/* 使能任务信息获取 */
//#define TX_THREAD_ENABLE_PERFORMANCE_INFO

/* 使能定时器信息获取 */
//#define TX_TIMER_ENABLE_PERFORMANCE_INFO

网友:
注意身体。。。

网友:
越来越详细了啊,

网友:
硬汉大哥,贴心资料

网友:
感谢硬汉分析,mari+1

网友:
期待进一步深耕下去

楼主:
更新下注释,表达更准确些。

网友(2020-10-29):
非常实用,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