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 使用STM32H7的AXI SRAM,SRAM1到SRAM4对应的Cache最高性能和最低性能配置

楼主(2020-08-11):
最低性能配置就跟使用F1,F4的RAM没区别了,读Cache和写Cache全部关闭。
最高性能配置是读Cache和写Cache全开。

    /* 最高性能,读Cache和写Cache都开启 */
#if 1
        /* 配置AXI SRAM的MPU属性为Write back, Read allocate,Write allocate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24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512KB;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BUFFER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0;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最低性能,读Cache和写Cache都关闭 */
#else
        /* 配置AXI SRAM的MPU属性为NORMAL, NO Read allocate,NO Write allocate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24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512KB;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0;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endif

楼主:
新版的ThreadX GUIX模板准备使用512KB的AXI SARM做主RAM,主要考虑到这个空间比较大,可以放开的玩。

网友A:
硬汉大哥,H7上跑ThreadX,可以试试它的Module,开启MPU,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大哥,H7上跑ThreadX,可以试试它的Module,开启MPU,玩玩!

动态加载必搞项,先把GUIX搞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汉大哥,H7上跑ThreadX,可以试试它的Module,开启MPU,玩玩!

老铁玩起来了?

网友B(2021-06-23):
实际测试发现,H7工程中,在main函数起始处只要打开cache,即使不配置MPU(即not cacheable)整个程序运行速度就有明显提升,这个就是你说的最低性能吗?这种设置和不开cache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B:
实测发现只开cache不配置MPU,执行速度就能大大提升,这个怎么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测发现只开cache不配置MPU,执行速度就能大大提升,这个怎么解释?

使用了那个空间,推荐一定要配置,不配置的话,他有个上电默认的配置状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了那个空间,推荐一定要配置,不配置的话,他有个上电默认的配置状态。

我想默认配置就是not cacheable吧,因为如果我配置为开启即cacheable,那么被DMA访问的内存里面会出现一致性问题的。

但是我的疑惑是,我使用MPU默认配置或者主动配置为not cacheable之后,开启cache仍然可以让程序执行速度变快,这个是为什么呢?是因为CPU访问SRAM区域之外的空间也会默认用到cache加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默认配置就是not cacheable吧,因为如果我配置为开启即cacheable,那么被DMA访问的内存里面会出现一 ...

执行的什么程序, 访问的SRAM之外区域是指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执行的什么程序, 访问的SRAM之外区域是指什么

谢谢回复。
执行的是DMA中断程序里面的代码。
访问的SRAM之外区域:从反汇编来看,很多语句并没有和SRAM进行数据交互(比如操作R0、R1等等),是否打开cache后,也会被加速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测试发现,H7工程中,在main函数起始处只要打开cache,即使不配置MPU(即not cacheable)整个程序运行 ...

这个不是最低性能,这个最少读Cache是开的,手册里面有个上电后默认的MPU配置策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测发现只开cache不配置MPU,执行速度就能大大提升,这个怎么解释?

这个你看下H7上电后的默认MPU配置策略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你看下H7上电后的默认MPU配置策略就知道了。

贴以下我的配置代码: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0;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20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512MB;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只要这样配置或者直接不配置MPU,代码执行速度都能够大大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以下我的配置代码: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Numbe ...

这个是TCM地址空间(前128KB),本来速度就和内核一样,都是480MHz。

无需做Cache配置,你配置后反倒把性能拉低了。Cache应该配置AXI SARAM这类的。

网友C(2021-09-24):
引用 楼主:
新版的ThreadX GUIX模板准备使用512KB的AXI SARM做主RAM,主要考虑到这个空间比较大,可以放开的玩。

用AXI SARM做主闪存   这个模板什么时候发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AXI SARM做主闪存   这个模板什么时候发布

这个里面发的的应该都是

第3版emWin教程和ThreadX GUIX教程开工,双管齐下,GUIX更新至第28章,emWin更新至第48章(2021-09-13)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429&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