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 STM32H7的GPIO EVENTOUT复用是连接到FPU EVENTOUT信号输出的

楼主(2020-08-12):
EVENTOUT对应GPIO的AF15:

作用:

网友:
好像从来没有关心过这个功能

网友A:
这个到底是什么功能,有啥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到底是什么功能,有啥作用?

貌似没啥用,基本用不到。

网友B:
看了一圈,有个帖子说是用来多个MCU之间同步用的 ,调用__SETV();即可
"与用GPIO输出相比较,GPIO至少要3条指令输出一个脉冲,并且访问总线有延时。而输出EVENTOUT只用一条SEV指令,脉冲直接由内核控制,延迟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圈,有个帖子说是用来多个MCU之间同步用的 ,调用__SETV();即可
"与用GPIO输出相比较,GPIO至少要3条 ...

H7的这个已经明确说了是FPU EVENTOUT映射到AF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