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自定义重绘 边混合边显示

楼主(2020-08-12):
BOTTON控件实现自定义重绘,图片存储的是带灰度的数据,想混合成16位色显示。在emwin自定义重绘函数中,实现边处理像素点边显示,采用GUI_DrawPixel效率比较低,每次都要重新发坐标。MCU性能空间有限,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发一次坐标剩下慢慢发数据就可以了?求助

网友A:
使用RLE压缩格式,GUI_DrawBitmap绘制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RLE压缩格式,GUI_DrawBitmap绘制如何

我需要自己混合处理一下像素,没法直接绘制,只能处理一个发一个。而且没空间申请内存设备。头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需要自己混合处理一下像素,没法直接绘制,只能处理一个发一个。而且没空间申请内存设备。头疼

得想想别的思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需要自己混合处理一下像素,没法直接绘制,只能处理一个发一个。而且没空间申请内存设备。头疼

一次处理一行的数据,这样会快很多吧,内存也占用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