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分享2个动态内存管理库------buddyalloc & tinyalloc

楼主(2020-08-12):
之前做项目想要一个理想的动态分配库,但发现论坛只有 rtx 和 freertos 两种,而且算法理论上不够“靠谱”,可能存在内存碎片,搜索很久,发现 buddy alloc 算法可以避免碎片,但是浪费一定空间约23%,所以找了个库用了一段时间,发现没什么问题,故分享给各位。tinyalloc是传统方式,单元大小不是很多样的情况下也没什么问题。

BuddyMemoryMallocFree-master.zip (5.79 KB, 下载次数: 74)   这个是buddy 算法
tinyalloc-master.zip (132.61 KB, 下载次数: 86)   这个是3链表算法 也蛮好用

网友A:
可以了解下tlsf内存分配算法,也不错。https://github.com/OlegHahm/tls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了解下tlsf内存分配算法,也不错。https://github.com/OlegHahm/tlsf

里面介绍链接失效了,请问这种算法优势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介绍链接失效了,请问这种算法优势在哪里。

偏重于实时性,操作时长可控
分享一篇文章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抽时间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fourmilab.ch/bget/试下这个bget

顶,bget好用,适合不带操作系统的项目

网友:
这个 buddy 貌似如果需要在同一个工程中管理 多个内存块的话,修改 貌似有点麻烦,

或者你们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可以修改呀 ?
另外  貌似有个弊端,就是我管理内存大小为 8MB, 16MB, 32MB, 64MB 貌似都可以,但是我想管理 35MB 就不行了(按照内存的 计算方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