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三级联74HC595怎么控制CLED1-24的开,关呢?并且互不干扰呢?

楼主(2020-08-12):
/24个格口灯控制
//参数Crl_num:1---开。0---关
//Meal_adds:表示第几个格口
         u32 temp1=0;
         u32 temp2=0;
void wr_595(u32 Meal_adds,u8 Crl_num)
{
                u8 i;
                sck=1;
                rck=1;
                oe=0;
                unsigned int temp=0;

                temp1 |= 1<<(Meal_adds-1);

                 //开灯处理
                          if(Crl_num==1)
                         {
                                for(i=0;i<24;i++)
                                 {
                                         if((temp1<<i)&0x800000) ds=1;
                                                else ds=0;

                                                sck=0;        //引脚的上升沿把数据送入寄存器
                                                delay_us(20);
                                                sck=1;
                                         }

                         }

                           //关灯处理
                       if(Crl_num==0)
                         {

                         }

                       rck=0;
                delay_us(20);
                rck=1;
                oe=0;

}

如题,这种电路图怎么控制每个灯的开关呢?

比如我开了1-10号灯,然后我想关闭其中5号灯,并且其他灯是亮的,所以,这个关灯我部分要怎么编写呢?或者说3级联的74HC595能否实现每个灯的开关都互不干预呢?

网友A:
你这个是通过PC7,8,9控制3个585级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通过PC7,8,9控制3个585级联?

是的,硬汉哥。

网友: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硬汉哥。

不过是595

楼主:
硬汉哥,有参考例程吗?

楼主:
哥,具体点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有参考例程吗?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33553&extra=

可以参考此例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有参考例程吗?

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553&extra=

可以参考此例子。

哥,你那个例子可以给个分享链接吗? 积分不够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553&extra=

可以参考此例子。

谢谢大哥,看了你这个分享,解决了我的问题,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看了你这个分享,解决了我的问题,多谢,多谢!

都太久了。一是难以找到。
有时间整理下,发到论坛里面来。

网友:
这个叫译码器。。。把3个IO可以控制8个端口,4个IO可以控制16;5个IO可以控制32.。。。以此类推。

网友:
595和164比较就是多了锁存

网友:
595用的很多了。直接用spi驱动就好,你级联三个,就往spi发三个数据,最后一级收到的是最先发的那个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