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hid复合设备问题。

楼主(2020-08-13):
做了一个USBhid复合设备。一个是标准的USB游戏控制器,一个是自定义的HID设备。配置是 一个设备描述符 一个配置描述符 两个接口描述符(游戏控制器(该接口只有一个IN端点) 和 自定义HID设置(该接口包含一个IN端点和一个OUT端点))。现在是两个设备都能正常工作,但是电脑上显示了三个设备   ,有网友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估计你的描述符有点问题。

我用RL-USB配置多个HID,正常显示。你可以换个电脑试试,win7,win10啥的都看看。

楼主:
是自己搞错了。在设备管理界面选择另一种视图就一目了然了。红色的自己复合设备在电脑上的显示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