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内自带驱动能否支持SPI接口?

楼主(2020-08-14):
有个ILI9488的液晶屏,SPI接口。 看到emwin内部驱动可以支持ILI9488的,也肯定是支持FSMC的8086接口的。 但是没有看到能否支持SPI接口?
查看了emwin的代码文件,里面似乎是不支持SPI接口的? 有没有谁尝试过SPI接口跑emwin的?
typedef struct {
  //
  // 8 Bit access
  //
  void (* pfWrite8_A0)  (U8 Data);
  void (* pfWrite8_A1)  (U8 Data);
  void (* pfWriteM8_A0) (U8 * pData, int NumItems);
  void (* pfWriteM8_A1) (U8 * pData, int NumItems);
  U8   (* pfRead8_A0)   (void);
  U8   (* pfRead8_A1)   (void);
  void (* pfReadM8_A0)  (U8 * pData, int NumItems);
  void (* pfReadM8_A1)  (U8 * pData, int NumItems);
  //
  // 16 Bit access
  //
  void (* pfWrite16_A0) (U16 Data);
  void (* pfWrite16_A1) (U16 Data);
  void (* pfWriteM16_A0)(U16 * pData, int NumItems);
  void (* pfWriteM16_A1)(U16 * pData, int NumItems);
  U16  (* pfRead16_A0)  (void);
  U16  (* pfRead16_A1)  (void);
  void (* pfReadM16_A0) (U16 * pData, int NumItems);
  void (* pfReadM16_A1) (U16 * pData, int NumItems);
  //
  // 32 Bit access
  //
  void (* pfWrite32_A0) (U32 Data);
  void (* pfWrite32_A1) (U32 Data);
  void (* pfWriteM32_A0)(U32 * pData, int NumItems);
  void (* pfWriteM32_A1)(U32 * pData, int NumItems);
  U32  (* pfRead32_A0)  (void);
  U32  (* pfRead32_A1)  (void);
  void (* pfReadM32_A0) (U32 * pData, int NumItems);
  void (* pfReadM32_A1) (U32 * pData, int NumItems);
  //
  // SPI access
  //
  void (* pfSetCS)      (U8 NotActive);
  //
  // Common routines
  //
  void (* pfFlushBuffer)(void);
} GUI_PORT_API;

网友:
除了LIN驱动方式,其它没用过自带驱动,太麻烦,不方便调试。

而LIN驱动方式给个显存地址就可以使用,调试也方便。

楼主:
经过多次尝试后,还是失败了。 可以运行,能够显示模糊重影的字体,背景色也不对。
阅读文档,发现ILI9488的SPI模式下,只能支持18bit色深。然而emwin自带驱动在数据8bit模式下,只能支持16bit色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