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stm32f10系列移植threadx

楼主(2020-08-14):
下载最新threadx6.01.使用的是stm32f10x的标准库,然后编译,在stm32f10x_it中删除了SysTick_Handler和PendSV_Handler。threadx的Port使用的是“ThreadX\threadx\ports\cortex_m3\keil”。
可是出现了“error: L6235E: More than one section matches selector - cannot all be FIRST/LAST.”

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

移植

移植

网友A:
启动文件添加多了。

此贴修正下你的tx_initialize_low_lelvel.c文件。

做了一个ThreadX的MDK AC5版底层移植修正版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315&fromuid=58

网友:
我用HAL库没发现问题。AC6

网友:
startup_stm32f10x_hd.s 和 tx_initialize_low_level.s 里面有内容有冲突,注意排查

网友B:
楼主你好,试试我这个文件,我在f103上面试了可以

我自己移植的,不知道有没有bug

网友:
为了学习threadx,特意接触了segger mebedded studio软件,移植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试试我这个文件,我在f103上面试了可以

我自己移植的,不知道有没有bug

我挂机了一上午,暂时没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文件添加多了。

此贴修正下你的tx_initialize_low_lelvel.c文件。

十分感谢,移植成功了。
threadx+filex+levelx:(仅仅使用了lx_nor_flash_initialize();fx_system_initialize();)
Program Size: Code=12854 RO-data=2962 RW-data=420 ZI-data=9404。
请问下这个占用资源和ucos3+fatfs比,哪个轻量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移植成功了。
threadx+filex+levelx:(仅仅使用了lx_nor_flash_initialize();fx_system_init ...

ThreadX内核以及所有中间件的RAM和Flash最小需求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135&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readX内核以及所有中间件的RAM和Flash最小需求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 ...

谢谢。移植好了,读写都正常,可是每次fx_media_open,这个函数要5s左右。这个正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移植好了,读写都正常,可是每次fx_media_open,这个函数要5s左右。这个正常吗?

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