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 LvglFontTool字体工具更新V0.4版本

楼主(2020-08-14):
LvglFontTool更新V0.4

V0.4
1、增加FreeType TTF的支持,生成抗锯齿字体更加圆润、光滑。
2、修复后面AWESOME图标不能添加问题。
3、优化了下查找算法。
4、增加了直接存文件的选项,解决文字多时转换死机或慢的问题。
5、增加了用户自己输入包含include。

FreeType TTF使用方法
1、勾选FreeType TTF选项。
2、使用选择字体按钮进入TTF字体界面,选择一个TTF且设置大小。
3、输入文字即可转换了。

网友A:
谢谢分享,好东西,LittlevGL 最新更新动作好像有点大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非常好用!

网友(2020-09-16):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好东西,LittlevGL 最新更新动作好像有点大

控件没有什么大更新,主要是样式

网友:
唯一能做的就是点个赞了

网友(2020-10-21):
感谢分享,最近lvgl更新很快,都8.0了

网友B:
感谢楼主的分享,请问如何把此生成的 .c 文件转换为 .ttf 的字体文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的分享,请问如何把此生成的 .c 文件转换为 .ttf 的字体文件?谢谢!

你能生成字体,就说明你电脑有这个TTF文件,位置在:C://Windows/Fonts目录,这是电脑所带的TTF字体,你需要可以拷贝出来。

网友(2020-12-05):
从0.1下到0.4,阿里牛皮

网友:
你好,请问我在实验图标的时候发现无论怎么操作出来的都是?,中文是可以的,也是按照"\uf000"的方式,有那里出问题吗

网友C:
我在实验图标的时候发现现实都是?,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按照“\uf000”此类的方式,能指导一下吗,还有我试着搜你的qq617622也搜不到?

网友(2021-01-20):
刚开始。官网的转换速度太慢,先感谢。有问题希望能得到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实验图标的时候发现现实都是?,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按照“%uf000”此类的方式,能指导一下吗,还有我 ...

兄弟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LVGL里面按照\uF015的方式显示不了图标字体,我把F015转换为UTF-8方式:\xEE\x80\x95,也显示不出来,楼主是怎么显示的呢?还是LVGL6.0不支持这种显示方式,\uF015这种写法报警告:..\GUI_APP\WIN\main_win.c(58): warning:  #3488-D: Unicode character with hex value f015 not representable in the system default code page

网友:
LvglFontToolV0.4 AWESOME图标你是用什么方式显示出来的?我按照你说的\uF015方式调用,MDK报警告:..\GUI_APP\WIN\main_win.c(58): warning:  #3488-D: Unicode character with hex value f015 not representable in the system default code page,然后我把\uF015转换为UTF-8格式:\xEE\x80\x95,完全不显示任何东西呀??

网友:
图标就是要转换成UTF-8格式,然后显示,没问题,之前是我自己粗心,写错了,F015转换后是:"\xEF\x80\x95",我写成"\xEE\x80\x95"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实验图标的时候发现现实都是?,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按照“%uf000”此类的方式,能指导一下吗,还有我 ...

F000在网页http://www.ltg.ed.ac.uk/~richard ... t=F015&mode=hex转换为UTF-8格式,选择Hex code point,结果用Hex UTF-8 bytes这一栏,然后程序里面#define HOME "\xEF\x80\x95",调用HOME

网友(2021-08-06):
非常感谢,学习一下。

网友(2021-09-15):
楼主有没有支持LVGL 8的。。。

网友(2023-03-24):
不错,太棒了!一直在找这个工具

网友:
LvglFontTool 开启"使用FreeType TTF,需抗锯齿建议使用",字形高度是20;
工具生成的lv_font_t
//Source Han Sans CN Medium,,-1
//字模高度:30
//XBF字体,外部bin文件
lv_font_t myfont = {
    .get_glyph_bitmap = __user_font_get_bitmap,
    .get_glyph_dsc = __user_font_get_glyph_dsc,
    .line_height = 30,
    .base_line = 0,
};

网页生成的lv_font_t

/*Initialize a public general font descriptor*/
#if LV_VERSION_CHECK(8, 0, 0)
const lv_font_t lv_font_han_medium_20 = {
#else
lv_font_t lv_font_han_medium_20 = {
#endif
    .get_glyph_dsc = lv_font_get_glyph_dsc_fmt_txt,    /*Function pointer to get glyph's data*/
    .get_glyph_bitmap = lv_font_get_bitmap_fmt_txt,    /*Function pointer to get glyph's bitmap*/
    .line_height = 23,          /*The maximum line height required by the font*/
    .base_line = 5,             /*Baseline measured from the bottom of the line*/
#if !(LVGL_VERSION_MAJOR == 6 && LVGL_VERSION_MINOR == 0)
    .subpx = LV_FONT_SUBPX_NONE,
#endif
#if LV_VERSION_CHECK(7, 4, 0) || LVGL_VERSION_MAJOR >= 8
    .underline_position = -2,
    .underline_thickness = 1,
#endif
    .dsc = &font_dsc           /*The custom font data. Will be accessed by `get_glyph_bitmap/dsc` */
};

导致工具转出的字体数据不居中,是否可以优化?

网友(2023-10-18):
感谢大佬,我用这个工具生成外部 bin 的时候,发现 bin 中间有大量的 0x00 数据(远超有数据的部分),导致整个 bin 文件很大,这个现象在生成单个字符时没有,生成两个或以上字符时会出现,是需要修改哪里的配置吗?

网友(2023-12-14):
大佬,我也发现楼上所说的情况,是否需要配置什么;

网友:
请问多语言怎么使用呢?就是LVGL项目上有中,英文,怎么去切换中,英文显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