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ad7606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0-08-14):
AD7606采集AD值,用的是V5开发板的配套的模块。用的是SPI模拟总线,驱动使用的是例程的bsp_spi_ad7606.c; 问题表现: AD7606在采集一段时间后,会卡顿在某个值,而此时输入的0~10V 信号还在变化,但是读取到的值不变;这中间对AD7606复位,AD7606_Reset();  AD7606_StartConv();  没有效果,还是卡顿在某个值;有时候数秒内会恢复,有时候会持续几十秒才能恢复到正确的AD值,有没有遇到过此类的问题?困扰好多天了,求解~~~~

网友:
注意两点即可
1、模块是5V供电。
2、注意接线,接线别整错了,

别的没有要注意的了。

楼主:
版主好,模块是用5V供电的。现象是 只是某个通道上卡顿,我同时接了3个通道,其中一个通道值卡顿的时候,另外两个通道的AD值变化是正常的,表现的很诡异;采样周期是 30ms一次,用的定时器2进行的定时;  8个通道的硬件接口是一样的。是AD输入源的问题?还是AD7606读取错误了?

网友:
这些接线都整上了吧,别的没有要求了。
你用的是其它的线,注意时钟,引脚啥的都配上。

接线方法:
AD7606模块              spi模式
  +5V       <------   5.0V      5V供电
  GND       -------   GND       地
  CS        <------   PF7       SPI_CS
  RD/SCLK   <------   PB3       SPI_SCLK
  DB7/DOUT  ------>   PB4       SPI_MISO
  RAGE      <------   PA4       模拟信号输入量程
  RST       <------   PH10      复位信号
  CVA CVB   <------   PH9       启动AD转换
  OS0       <------   GND       过采样引脚0(默认接地)
  OS1       <------   GND       过采样引脚1(默认接地)
  OS2       <------   GND       过采样引脚2(默认接地)
  BUSY      ------>   PH7       BUSY信号

网友A:
想问一下楼主怎么接线的 ,PH10那几根线应该怎么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楼主怎么接线的 ,PH10那几根线应该怎么接

例子里面的Doc文件夹txt文件里面有说明。

网友(2023-11-04):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某个通道一直就没有变化了,其它通道AD是正常的,RESET复位也不能恢复。楼主后来有新的发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