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怎么emWin切换不了页面

楼主(2020-08-15):
用的是以下这种方式切换的: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pMsg->hWin, 0);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RecordPag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RecordPage), _cbDialogRecordPage,WM_HBKWIN, 0, 0);

网友:
仅这两句代码来看,没发现问题。

楼主:
是否要添加一个桌面回调函数?

楼主: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Page1[]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Framewin1", ID_FRAMEWIN_0, 0, 0, 1024, 600, 0, 0x0, 0 },
  { IMAGE_CreateIndirect, "IMAGE", ID_IMAGE_0, -3, 0, 1024, 600, 0, 0, 0 },
//  { GRAPH_CreateIndirect, "Graph", ID_GRAPH_0, 10, 10, 540, 304, 0, 0x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0", ID_TEXT_0, 815, 11, 130, 40, 0, 0x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1", ID_TEXT_1, 700, 71, 130, 40, 0, 0x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2", ID_TEXT_2, 700, 124, 130, 40, 0, 0x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3", ID_TEXT_3, 700, 174, 130, 40, 0, 0x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4", ID_TEXT_4, 700, 224, 130, 40, 0, 0x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5", ID_TEXT_5, 700, 274, 130, 40, 0, 0x0, 0 },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_0, 830, 71, 180, 40, 0, 0x64, 0 },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_1, 830, 124, 130, 40, 0, 0x64, 0 },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_2, 830, 174, 130, 40, 0, 0x64, 0 },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_3, 830, 224, 130, 40, 0, 0x64, 0 },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_4, 830, 274, 130, 40, 0, 0x64,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6", ID_TEXT_6, 965, 124, 100, 40, 0, 0x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7", ID_TEXT_7, 965, 174, 100, 40, 0, 0x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8", ID_TEXT_8, 965, 224, 100, 40, 0, 0x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9", ID_TEXT_9, 965, 274, 100, 40, 0, 0x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10", ID_TEXT_10, 815, 344, 100, 40, 0, 0x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11", ID_TEXT_11, 820, 450, 100, 40, 0, 0x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12", ID_TEXT_12, 809, 409, 80, 40, 0, 0x64,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0, 744, 495, 100, 4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1, 911, 495, 100, 4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2, 744, 550, 100, 4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3, 911, 550, 100, 40, 0, 0x0, 0 },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RecordPag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qimixingjianceyi", ID_FRAMEWIN_0, 0, 0, 1024, 600, 0, 0x0, 0 },
  { DROPDOWN_CreateIndirect, "Dropdown", ID_DROPDOWN_0, -97, -106, 177, 18,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0, 5, 14, 54, 2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1, 73, 14, 55, 2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2, 147, 14, 58, 2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3, 224, 15, 54, 2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4, 299, 15, 49, 2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5, 365, 15, 65, 2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6, 447, 15, 57, 2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7, 513, 15, 63, 2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8, 591, 15, 53, 20, 0, 0x0, 0 },
  { LISTVIEW_CreateIndirect, "Listview", ID_LISTVIEW_0, 11, 41, 633, 106, 0, 0x0, 0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
  // USER END
};

/*********************************************************************
*
*       _GetImageById
*/
static const void * _GetImageById(U32 Id, U32 * pSize) {
  switch (Id) {
  case ID_IMAGE_0_IMAGE_0:
    *pSize = sizeof(_acImage_0);
    return (const void *)_acImage_0;
  }
  return NULL;
}

static void _cbDialogPage1(WM_MESSAGE * pMsg) {
  const void * pData;
  U32          FileSize;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unsigned char i;
//  BUTTON_SKINFLEX_PROPS BUTTON_Props;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
  // USER EN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Initialization of 'Framewin'
    //
    hItem = pMsg->hWin;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Item, 1);
    //
    // Initialization of 'Image'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IMAGE_0);
    pData = _GetImageById(ID_IMAGE_0_IMAGE_0, &FileSize);
    IMAGE_SetJPEG(hItem, pData, FileSize);
    //
    // Initialization of 'Text'
    //
//        hItem=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GRAPH_0);
//        oscilldev.linecolorindex=0;
//        oscilldev.backcolorindex=3;
//        oscilldev.linecolor=LineColor[oscilldev.linecolorindex];
//        oscilldev.backcolor=BackColor[oscilldev.backcolorindex];
//        oscilldev.graphdata=GRAPH_DATA_YT_Create(oscilldev.linecolor,600,0,0)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0);
        TEXT_SetFont(hItem,&GUI_FontHZ32);
        TEXT_SetTextColor(hItem,GUI_WHITE);
        TEXT_SetText(hItem,"测试信息");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1);
        TEXT_SetFont(hItem,&GUI_FontHZ32);
        TEXT_SetTextColor(hItem,GUI_WHITE);
        TEXT_SetText(hItem,"产品条码");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2);
        TEXT_SetFont(hItem,&GUI_FontHZ32);
        TEXT_SetTextColor(hItem,GUI_WHITE);
        TEXT_SetText(hItem,"检测压力");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3);
        TEXT_SetFont(hItem,&GUI_FontHZ32);
        TEXT_SetTextColor(hItem, GUI_WHITE);
        TEXT_SetText(hItem,"当前压差");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4);
        TEXT_SetFont(hItem,&GUI_FontHZ32);
        TEXT_SetTextColor(hItem,GUI_WHITE);
        TEXT_SetText(hItem,"检测数量");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5);
        TEXT_SetFont(hItem,&GUI_FontHZ32);
        TEXT_SetTextColor(hItem,GUI_WHITE);
        TEXT_SetText(hItem,"合格品率");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6);
        TEXT_SetFont(hItem,&GUI_FontHZ32);
        TEXT_SetTextColor(hItem,GUI_WHITE);
        TEXT_SetText(hItem,"Kpa");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7);
        TEXT_SetFont(hItem,&GUI_FontHZ32);
        TEXT_SetTextColor(hItem,GUI_WHITE);
        TEXT_SetText(hItem,"Pa");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8);
        TEXT_SetFont(hItem,&GUI_FontHZ32);
        TEXT_SetTextColor(hItem,GUI_WHITE);
        TEXT_SetText(hItem,"PCS");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9);
        TEXT_SetFont(hItem,&GUI_FontHZ32);
        TEXT_SetTextColor(hItem,GUI_WHITE);
        TEXT_SetText(hItem,"%");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10);
        TEXT_SetFont(hItem,&GUI_FontHZ32);
        TEXT_SetTextColor(hItem,GUI_WHITE);
        TEXT_SetText(hItem,"泄露量");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11);
        TEXT_SetFont(hItem,&GUI_FontHZ24);
        TEXT_SetTextColor(hItem,GUI_WHITE);
        TEXT_SetText(hItem,"Pa");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12);
    TEXT_SetFont(hItem, &GUI_FontHZ32);
        TEXT_SetTextColor(hItem,GUI_WHITE);
        TEXT_SetText(hItem,"0.0");

    //
    // Initialization of 'Edit'
    //

        // Initialization of 'Button'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0);
    BUTTON_SetFont(hItem,&GUI_FontHZ24);
        //BUTTON_SetBkColor(hItem,BUTTON_CI_UNPRESSED,GUI_BLACK);
    BUTTON_SetText(hItem,"测试记录");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1);
    BUTTON_SetFont(hItem,&GUI_FontHZ24);
        //BUTTON_SetBkColor(hItem,BUTTON_CI_UNPRESSED,GUI_BLACK);
    BUTTON_SetText(hItem,"参数设置");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2);
    BUTTON_SetFont(hItem,&GUI_FontHZ24);
        //BUTTON_SetBkColor(hItem,BUTTON_CI_UNPRESSED,GUI_BLACK);
    BUTTON_SetText(hItem,"停  止");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3);
    BUTTON_SetFont(hItem,&GUI_FontHZ24);
        //BUTTON_SetBkColor(hItem,BUTTON_CI_UNPRESSED,GUI_BLACK);
    BUTTON_SetText(hItem,"起  动");

        for(i = 0; i < ID_EDIT_4 - ID_EDIT_0 + 1;i ++)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_0 + i);          // 编辑框
                EDIT_SetFont(hItem,  &GUI_FontHZ32);
                //EDIT_EnableBlink(hItem, 500, 1);
                EDIT_SetMaxLen(hItem,7);
                EDIT_SetText(hItem,"");
//                WM_SetFocus(hItem,0);
                EDIT_SetTextAlign(hItem,GUI_TA_LEFT | GUI_TA_VCENTER);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EDIT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Edit'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WM_ShowWindow(hItemNumPad);
        break;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break;
      }
      break;
    case ID_EDIT_1: // Notifications sent by 'Edit'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WM_ShowWindow(hItemNumPad);
        break;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break;
      }
      break;
    case ID_EDIT_2: // Notifications sent by 'Edit'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WM_ShowWindow(hItemNumPad);
                break;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break;
      }
      break;
    case ID_EDIT_3: // Notifications sent by 'Edit'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break;
      }
      break;
    case ID_EDIT_4: // Notifications sent by 'Edit'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break;
      }
      break;
    case ID_BUTTON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pMsg->hWin,0);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RecordPag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RecordPage), _cbDialogRecordPage,WM_HBKWIN, 0, 0);
        break;
//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break;
      }
      break;
    case ID_BUTTON_1: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break;
      }
      break;
    case ID_BUTTON_2: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break;
      }
      break;
    case ID_BUTTON_3: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static void _cbDialogRecordPage(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
  // USER EN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Initialization of 'qimixingjianceyi'
    //
    hItem = pMsg->hWin;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Item, 1);
//    WM_SetCallback(hItem,_cbWindowRecordPage);
    //
    // Initialization of 'Listview'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LISTVIEW_0);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50, "number",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50, "time",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70, "day",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Row(hItem, NULL);
    LISTVIEW_SetGridVis(hItem, 1);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90, "test ",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90, "Company",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90, "Amount of leckage",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90, "Amount Company",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50, "Result",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90, "Product Barcode",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widget initialization)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DROPDOWN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Dropdow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SEL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BUTTON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BUTTON_1: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pMsg->hWin, 0);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Page1,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Page1), _cbDialogPage1,WM_HBKWIN, 0, 0);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BUTTON_2: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BUTTON_3: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BUTTON_4: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BUTTON_5: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BUTTON_6: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BUTTON_7: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BUTTON_8: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LISTVIEW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Listview'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SEL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Ids)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
  // USER END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这怎么切换不了界面,点击按钮没反应,还有我创建了一个数字键盘界面,可是我编译的时候却发现这个数字键盘界面只是被定义了,并没有使用到,我想使用它怎么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Page1[]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Framewi ...

这看着也没啥问题,直接模拟器上面走一个,我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看着也没啥问题,直接模拟器上面走一个,我测试下。

我用image控件弄的图片是不是要先删掉才可以在模拟器上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看着也没啥问题,直接模拟器上面走一个,我测试下。

我用模拟器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办,硬汉哥
>GUISim.lib(SIM_GUI_App.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MainTask,该符号在函数__Thread@4 中被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