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edded Studio] GUIX那1千多个文件是怎么加到Embedded Studio里的?

楼主(2020-08-15):
自己想重新做个THREADX模板,工程建好后,在ES左边的工程目录上点击左键,选"Add Existing File",想把GUIX目录中的1千多个文件一次性加入进来,,,可是加了没反应,只能一个一个添加。。。。
这是软件的BUG么?版主发布的模板文件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A:
400个左右为一组添加的。

最新的5.10还没有测试是否有问题,白天了试试。

楼主:
最新版5.10我也试过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00个左右为一组添加的。

最新的5.10还没有测试是否有问题,白天了试试。

请问硬汉哥是什么配置的电脑,机械硬盘也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硬汉哥是什么配置的电脑,机械硬盘也可以用?

跟电脑配置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