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加了汉宁窗后再FFT为什么第一个频点数据不对??

楼主(2020-08-15):
不管有没有信号都是同样的值,除了这个,其他的没发现问题,采样后的时域数据:

加窗后:

FFT后:

求模后:

网友A:
等我此贴的参考案例发布,参考即可

FFT加窗插值修正后,求解多次谐波频率,幅值,相位的精度杠杠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787&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我此贴的参考案例发布,参考即可

FFT加窗插值修正后,求解多次谐波频率,幅值,相位的精度杠杠的

看了那贴,感觉我的是哪里出了奇怪的错误,不是那种普遍存在的问题

网友(2021-01-15):
用103f1的片子采集的工频的电压电流,加了汉宁窗,然后FFT,但是精度还不理想,跟真实数据0.04左右的偏差,比如源0.23A,采集的0.27A,不太理想,所以想请教请教。运算量增加了不少。
int16_t hanningWin(int16_t n,int16_t N,int16_t *data)
{
                int16_t indata = 0;

                indata = (*data) * (0.5f * (1 - cos(2 * 3.1415926f * n / (N - 1))));

                return inda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