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软件定时器的堆栈使用率占用百分之一百怎么回事?

楼主(2020-08-16):
1、软件定时器需要系统开辟堆栈嘛?
2、软件定时器的堆栈使用率占用百分之一百怎么回事?

网友A:
uCOS的软件定时器组? 它也是一个任务,有任务栈空间需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OS的软件定时器组? 它也是一个任务,有任务栈空间需求的。

C:\Users\tct\Desktop\新建文件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添加了一个新的任务,怎么会打印任务消息的时候出现这个情况,双打印信息?

没上传成功。

楼主:
问题找到了,打印信息开启了两次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