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 Embedded Studio集成的39种完整性校验算法调用方法

楼主(2020-08-18):
封装好了API,直接调用即可。
* main()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for integrity verification.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pTestData = __TestData_start__;
unsigned char *pCheckData = __TestData_end__;
unsigned TestDataLen = __TestData_end__ - __TestData_start__;
U32 CalcCRC;
static U8 aHash[512/8];
//
// Initialize CRYPTO.
//
CRYPTO_MD5_Install (&CRYPTO_HASH_MD5_SW, NULL);
CRYPTO_RIPEMD160_Install(&CRYPTO_HASH_RIPEMD160_SW, NULL);
CRYPTO_SM3_Install (&CRYPTO_HASH_SM3_SW, NULL);
CRYPTO_SHA1_Install (&CRYPTO_HASH_SHA1_SW, NULL);
CRYPTO_SHA224_Install (&CRYPTO_HASH_SHA224_SW, NULL);
CRYPTO_SHA256_Install (&CRYPTO_HASH_SHA256_SW, NULL);
CRYPTO_SHA512_Install (&CRYPTO_HASH_SHA512_SW, NULL);
CRYPTO_SHA3_224_Install (&CRYPTO_HASH_SHA3_224_SW, NULL);
CRYPTO_SHA3_256_Install (&CRYPTO_HASH_SHA3_256_SW, NULL);
CRYPTO_SHA3_384_Install (&CRYPTO_HASH_SHA3_384_SW, NULL);
CRYPTO_SHA3_512_Install (&CRYPTO_HASH_SHA3_512_SW, NULL);
//
// Get address and length of data to check.
//
pTestData = __TestData_start__;
TestDataLen = __TestData_end__ - __TestData_start__;
//
// Get address of the list of corresponding integrity check
// values.
//
pCheckData = __TestData_end__;
//
// CRC-7/MMC.
//
CalcCRC = SEGGER_CRC_Calc_MSB(pTestData, TestDataLen, 0x00, 0x09, 7);
_Assert(CalcCRC == *pCheckData);
pCheckData += 1;
//
// CRC-8
//
CalcCRC = SEGGER_CRC_Calc_MSB(pTestData, TestDataLen, 0x00, 0x07, 8);
_Assert(CalcCRC == *pCheckData);
pCheckData += 1;
//
// CRC-8/CDMA2000
//
CalcCRC = SEGGER_CRC_Calc_MSB(pTestData, TestDataLen, 0xFF, 0x9B, 8);
_Assert(CalcCRC == *pCheckData);
pCheckData += 1;
//
// CRC-8/DARC
//
CalcCRC = SEGGER_CRC_Calc(pTestData, TestDataLen, 0x00, 0x9C);
_Assert(CalcCRC == *pCheckData);
pCheckData += 1;
//
// CRC-8/MAXIM.
//
CalcCRC = SEGGER_CRC_Calc(pTestData, TestDataLen, 0x00, 0x8C);
_Assert(CalcCRC == *pCheckData);
pCheckData += 1;
//
// CRC-8/AUTOSAR
//
CalcCRC = SEGGER_CRC_Calc_MSB(pTestData, TestDataLen, 0xFF, 0x1D, 8) ^ 0xFF;
_Assert(CalcCRC == *pCheckData);
pCheckData += 1;
//
// CRC-8/BLUETOOTH
//
CalcCRC = SEGGER_CRC_Calc(pTestData, TestDataLen, 0x00, 0xE5);
_Assert(CalcCRC == *pCheckData);

pCheckData += 1;
//
// CRC-16/CCITT:AUG
//
CalcCRC = SEGGER_CRC_Calc_MSB(pTestData, TestDataLen, 0x1D0F, 0x1021, 16);
_Assert(CalcCRC == _LoadU16(pCheckData));
pCheckData += 2;
//
// CRC-16/CCITT:NOAUG
//
CalcCRC = SEGGER_CRC_Calc_MSB(pTestData, TestDataLen, 0xFFFF, 0x1021, 16);
_Assert(CalcCRC == _LoadU16(pCheckData));
pCheckData += 2;
//
// CRC-16/KERMIT
//
CalcCRC = SEGGER_CRC_Calc(pTestData, TestDataLen, 0x0000, 0x8408);
_Assert(CalcCRC == _LoadU16(pCheckData));
pCheckData += 2;
//
// CRC-16/X.25
//
CalcCRC = SEGGER_CRC_Calc(pTestData, TestDataLen, 0xFFFF, 0x8408) ^ 0xFFFF;
_Assert(CalcCRC == _LoadU16(pCheckData));
pCheckData += 2;
//
// CRC-16/XMODEM
//
CalcCRC = SEGGER_CRC_Calc_MSB(pTestData, TestDataLen, 0x0000, 0x1021, 16);
_Assert(CalcCRC == _LoadU16(pCheckData));
pCheckData += 2;
//
// CRC-16/MODBUS
//
CalcCRC = SEGGER_CRC_Calc(pTestData, TestDataLen, 0xFFFF, 0xA001);
_Assert(CalcCRC == _LoadU16(pCheckData));
pCheckData += 2;
//
// CRC-16/USB
//
CalcCRC = SEGGER_CRC_Calc(pTestData, TestDataLen, 0xFFFF, 0xA001) ^ 0xFFFF;
_Assert(CalcCRC == _LoadU16(pCheckData));
pCheckData += 2;
//
// CRC-16/ARC
//
CalcCRC = SEGGER_CRC_Calc(pTestData, TestDataLen, 0x0000, 0xA001);
_Assert(CalcCRC == _LoadU16(pCheckData));
pCheckData += 2;
//
// CRC-16/UMTS
//
CalcCRC = SEGGER_CRC_Calc_MSB(pTestData, TestDataLen, 0x0000, 0x8005, 16);
_Assert(CalcCRC == _LoadU16(pCheckData));
pCheckData += 2;
//
// CRC-16/CDMA2000
//
CalcCRC = SEGGER_CRC_Calc_MSB(pTestData, TestDataLen, 0xFFFF, 0xC867, 16);
_Assert(CalcCRC == _LoadU16(pCheckData));
pCheckData += 2;
//
// CRC-32
//
CalcCRC = SEGGER_CRC_Calc(pTestData, TestDataLen, 0xFFFFFFFF, 0xEDB88320) ^ 0xFFFFFFFF;
_Assert(CalcCRC == _LoadU32(pCheckData));
pCheckData += 4;
//
// CRC-32/BZIP2
//
CalcCRC = SEGGER_CRC_Calc_MSB(pTestData, TestDataLen, 0xFFFFFFFF, 0x04C11DB7, 32) ^ 0xFFFFFFFF;
_Assert(CalcCRC == _LoadU32(pCheckData));
pCheckData += 4;
//
// CRC-32/MPEG2
//

CalcCRC = SEGGER_CRC_Calc_MSB(pTestData, TestDataLen, 0xFFFFFFFF, 0x04C11DB7, 32);
_Assert(CalcCRC == _LoadU32(pCheckData));
pCheckData += 4;
//
// CRC-32/POSIX
//
CalcCRC = SEGGER_CRC_Calc_MSB(pTestData, TestDataLen, 0x00000000, 0x04C11DB7, 32) ^ 0xFFFFFFFF;
_Assert(CalcCRC == _LoadU32(pCheckData));
pCheckData += 4;
//
// CRC-32/XFER
//
CalcCRC = SEGGER_CRC_Calc_MSB(pTestData, TestDataLen, 0x00000000, 0x000000AF, 32);
_Assert(CalcCRC == _LoadU32(pCheckData));
pCheckData += 4;
//
// CRC-32C
//
CalcCRC = SEGGER_CRC_Calc(pTestData, TestDataLen, 0xFFFFFFFF, 0x82F63B78) ^ 0xFFFFFFFF;
_Assert(CalcCRC == _LoadU32(pCheckData));
pCheckData += 4;
//
// CRC-32D
//
CalcCRC = SEGGER_CRC_Calc(pTestData, TestDataLen, 0xFFFFFFFF, 0xD419CC15) ^ 0xFFFFFFFF;
_Assert(CalcCRC == _LoadU32(pCheckData));
pCheckData += 4;
//
// CRC-32Q
//
CalcCRC = SEGGER_CRC_Calc_MSB(pTestData, TestDataLen, 0x00000000, 0x814141AB, 32);
_Assert(CalcCRC == _LoadU32(pCheckData));
pCheckData += 4;
//
// MD5.
//
CRYPTO_MD5_Calc(aHash, CRYPTO_MD5_DIGEST_BYTE_COUNT, pTestData, TestDataLen);
_Assert(memcmp(aHash, pCheckData, CRYPTO_MD5_DIGEST_BYTE_COUNT) == 0);
pCheckData += CRYPTO_MD5_DIGEST_BYTE_COUNT;
//
// RIPEMD-160
//
CRYPTO_RIPEMD160_Calc(aHash, CRYPTO_RIPEMD160_DIGEST_BYTE_COUNT, pTestData, TestDataLen);
_Assert(memcmp(aHash, pCheckData, CRYPTO_RIPEMD160_DIGEST_BYTE_COUNT) == 0);
pCheckData += CRYPTO_RIPEMD160_DIGEST_BYTE_COUNT;
//
// SHA-1
//
CRYPTO_SHA1_Calc(aHash, CRYPTO_SHA1_DIGEST_BYTE_COUNT, pTestData, TestDataLen);
_Assert(memcmp(aHash, pCheckData, CRYPTO_SHA1_DIGEST_BYTE_COUNT) == 0);
pCheckData += CRYPTO_SHA1_DIGEST_BYTE_COUNT;
//
// SHA-224
//
CRYPTO_SHA224_Calc(aHash, CRYPTO_SHA224_DIGEST_BYTE_COUNT, pTestData, TestDataLen);
_Assert(memcmp(aHash, pCheckData, CRYPTO_SHA224_DIGEST_BYTE_COUNT) == 0);
pCheckData += CRYPTO_SHA224_DIGEST_BYTE_COUNT;
//
// SHA-256
//
CRYPTO_SHA256_Calc(aHash, CRYPTO_SHA256_DIGEST_BYTE_COUNT, pTestData, TestDataLen);
_Assert(memcmp(aHash, pCheckData, CRYPTO_SHA256_DIGEST_BYTE_COUNT) == 0);
pCheckData += CRYPTO_SHA256_DIGEST_BYTE_COUNT;
//
// SHA-384
//
CRYPTO_SHA384_Calc(aHash, CRYPTO_SHA384_DIGEST_BYTE_COUNT, pTestData, TestDataLen);
_Assert(memcmp(aHash, pCheckData, CRYPTO_SHA384_DIGEST_BYTE_COUNT) == 0);
pCheckData += CRYPTO_SHA384_DIGEST_BYTE_COUNT;
//
// SHA-512
//
CRYPTO_SHA512_Calc(aHash, CRYPTO_SHA512_DIGEST_BYTE_COUNT, pTestData, TestDataLen);
_Assert(memcmp(aHash, pCheckData, CRYPTO_SHA512_DIGEST_BYTE_COUNT) == 0);
pCheckData += CRYPTO_SHA512_DIGEST_BYTE_COUNT;
//

// SHA-512/224
//
CRYPTO_SHA512_224_Calc(aHash, CRYPTO_SHA512_224_DIGEST_BYTE_COUNT, pTestData, TestDataLen);
_Assert(memcmp(aHash, pCheckData, CRYPTO_SHA512_224_DIGEST_BYTE_COUNT) == 0);
pCheckData += CRYPTO_SHA512_224_DIGEST_BYTE_COUNT;
//
// SHA-512/256
//
CRYPTO_SHA512_256_Calc(aHash, CRYPTO_SHA512_256_DIGEST_BYTE_COUNT, pTestData, TestDataLen);
_Assert(memcmp(aHash, pCheckData, CRYPTO_SHA512_256_DIGEST_BYTE_COUNT) == 0);
pCheckData += CRYPTO_SHA512_256_DIGEST_BYTE_COUNT;
//
// SHA3-224
//
CRYPTO_SHA3_224_Calc(aHash, CRYPTO_SHA3_224_DIGEST_BYTE_COUNT, pTestData, TestDataLen);
_Assert(memcmp(aHash, pCheckData, CRYPTO_SHA3_224_DIGEST_BYTE_COUNT) == 0);
pCheckData += CRYPTO_SHA3_224_DIGEST_BYTE_COUNT;
//
// SHA3-256
//
CRYPTO_SHA3_256_Calc(aHash, CRYPTO_SHA3_256_DIGEST_BYTE_COUNT, pTestData, TestDataLen);
_Assert(memcmp(aHash, pCheckData, CRYPTO_SHA3_256_DIGEST_BYTE_COUNT) == 0);
pCheckData += CRYPTO_SHA3_256_DIGEST_BYTE_COUNT;
//
// SHA3-384
//
CRYPTO_SHA3_384_Calc(aHash, CRYPTO_SHA3_384_DIGEST_BYTE_COUNT, pTestData, TestDataLen);
_Assert(memcmp(aHash, pCheckData, CRYPTO_SHA3_384_DIGEST_BYTE_COUNT) == 0);
pCheckData += CRYPTO_SHA3_384_DIGEST_BYTE_COUNT;
//
// SHA3-512
//
CRYPTO_SHA3_512_Calc(aHash, CRYPTO_SHA3_512_DIGEST_BYTE_COUNT, pTestData, TestDataLen);
_Assert(memcmp(aHash, pCheckData, CRYPTO_SHA3_512_DIGEST_BYTE_COUNT) == 0);
pCheckData += CRYPTO_SHA3_512_DIGEST_BYTE_COUNT;
//
// SM3
//
CRYPTO_SM3_Calc(aHash, CRYPTO_SM3_DIGEST_BYTE_COUNT, pTestData, TestDataLen);
_Assert(memcmp(aHash, pCheckData, CRYPTO_SM3_DIGEST_BYTE_COUNT) == 0);
pCheckData += CRYPTO_SM3_DIGEST_BYTE_COUNT;
//
printf("All integrity checks passed!\n");
asm("bkpt");
}

网友A:
不知道能不能库弄出来 mdk之类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能不能库弄出来 mdk之类能用。

貌似不太好整。

网友B(2021-07-24):
库在哪里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库在哪里    。。。。。。。

得下载Embedded Studio使用。

网友:
大部分新STM32都支持可以配置的硬件CRC计算(F1F4不行G0G4H7L5应该可以)。我使用过G4硬件计算CRC16 MODBUS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得下载Embedded Studio使用。

已经在用SES     还忘硬汉大佬出点  SES专题教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经在用SES     还忘硬汉大佬出点  SES专题教程

确实,教程是比较缺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在用SES     还忘硬汉大佬出点  SES专题教程

好,后面有精力了做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教程是比较缺少

你可分享点

网友:
这个API需要购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