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缩进习惯几个空格?

楼主(2020-08-18):
之前tab键一直是4个空格,看起来比较清晰

最近在用stm32cube工具,发现生成的代码都是两个空格缩进的,
然后改成两个,硬汉哥是不是空格替换tab这里没有勾选,有些代码tab设置不同的时候缩进会乱

网友A:
不用勾选,直接Tab size设置为4即可。

这个是由大家自己的KEIL习惯去设置的,貌似不能独立于工程去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勾选,直接Tab size设置为4即可。

这个是由大家自己的KEIL习惯去设置的,貌似不能独立于工程去设置 ...

勾选上这个之后,tab键就会被替换成空格了,之后不管编译器tab键怎么设置,都不影响代码的缩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勾选上这个之后,tab键就会被替换成空格了,之后不管编译器tab键怎么设置,都不影响代码的缩进了

我自己写的一般不用tab做缩进,用空格的多些,所以设置这个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写的一般不用tab做缩进,用空格的多些,所以设置这个没啥用。

敲回车 自动对齐时默认用tab,勾上这个就会替换成空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敲回车 自动对齐时默认用tab,勾上这个就会替换成空格了

谢谢,不研究这个,不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