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listview控件的列高可以设置吗?

楼主(2020-08-18):
默认的太小了,字体看不清楚,想吧列高弄大点,以便显示字体

网友A:
直接设置大字体就行了,自适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设置大字体就行了,自适应的。

listview控件可以实现多页存储吗?就是能存储很多数据,可以点击按钮控件可以实现上一页下一页切换,可以通过寄存器读取数据存到表格里,表格里的数据通过U盘等设备导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listview控件可以实现多页存储吗?就是能存储很多数据,可以点击按钮控件可以实现上一页下一页切换,可以 ...

这就属于listview的应用实现了,listview支持,就看你能不能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属于listview的应用实现了,listview支持,就看你能不能实现了。

硬汉哥有没有相关方面的资料,新手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