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edded Studio] Embedded Studio带的malloc,使用的buddy算法

楼主(2020-08-18):
伙伴算法(buddy算法),计算机算法的一种,是为了核心内存管理能够快速响应请求,尽可能地在提高内存利用率的同时减少内存碎片的一种算法。

// **********************************************************************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 *                        The Embedded Experts                        *
// **********************************************************************
// *                                                                    *
// *            (c) 2014 - 2020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 *            (c) 2001 - 2020 Rowley Associates Limited               *
// *                                                                    *
// *           www.segger.com     Support: support@segger.com           *
// *                                                                    *
// **********************************************************************
// *                                                                    *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
// * without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
// * condition is met:                                                  *
// *                                                                    *
// * -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
// *   notice, this condition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 *                                                                    *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
// * CONTRIBUTORS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
// *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
// *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
// *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SEGGER Microcontroller BE LIABLE FOR *
// *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
// *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
// *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
// *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
// *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
// *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
// *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
// * DAMAGE.                                                            *
// *                                                                    *
// **********************************************************************

#ifndef BUDDY_HEAP_H
#define BUDDY_HEAP_H

#include <stdlib.h>

typedef struct buddy_link_tag
{
  struct buddy_link_tag *next;
  struct buddy_link_tag *prev;
} __BUDDY_LINKS_t;

typedef struct {
  long total_capacity;     // total size of the heap
  long alloc_requests;     // number of times alloc called
  long alloc_failures;     // how many times alloc has failed
  long free_requests;      // number of times free called with non-zero argument
  long free_failures;      // how many times free has been called with a bad argument or corrupt heap
  long used_bytes;         // how many bytes are used in the heap (a multiple of the allocation unit)
  long free_bytes;         // how many bytes are free in the heap
  long min_free_bytes;     // lowest number of free bytes bytes in the heap
  long blocks_split;       // how many times blocks have needed to be split.
  long blocks_coalesed;    // how many times blocks have been coalesced.
} BUDDY_HEAP_STATS_t;

typedef struct
{
  char *mem;
  unsigned max_k;     // 'm' in Fundamental Algorithms
  unsigned min_k;     // minimum block size returned
  unsigned min_size;  // 1 << min_k
  unsigned size;
  BUDDY_HEAP_STATS_t stats;
  __BUDDY_LINKS_t free_head[sizeof(void *)*8];  // 4 entries unused, could do something here...
} BUDDY_HEAP_t;

void *buddy_alloc(BUDDY_HEAP_t *h, size_t size);
void buddy_free(BUDDY_HEAP_t *h, void *data);
int buddy_heap_init(BUDDY_HEAP_t *h, void *mem, size_t size);

// For the future...
//
//typedef struct
//{
//  BUDDY_HEAP_t heap;
//  CTL_MUTEX_t mutex;
//  CTL_EVENT_SET_t events;
//} CTL_BUDDY_HEAP_t;
//
//int ctl_buddy_heap_init(CTL_BUDDY_HEAP_t *h, void *mem, size_t size);
//void *ctl_buddy_alloc(CTL_BUDDY_HEAP_t *h, size_t size, CTL_TIMEOUT_t timeout, CTL_);
//void *ctl_buddy_alloc_with_timeout(CTL_BUDDY_HEAP_t *h, size_t size, CTL_TIMEOUT_t timeout, CTL_TIME_t t);
//void ctl_buddy_free(CTL_BUDDY_HEAP_t *h, void *data);

#endif

网友A:
在实时操作系统中,移植tlsf我个人觉得应该会更好一点。

网友B:
这个有没有完整的程序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没有完整的程序啊 ?

这个没有完整程序,我就是简单浏览了下他们的底层。

网友(2021-10-22):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完整程序,我就是简单浏览了下他们的底层。

我这边有一份参考程序,不过我在项目使用时有些问题(ARM7芯片上链表申请内存,会出现指针飞了情况),硬汉哥有空一起看看,我怀疑是有使用平台要求

网友:
这个别人写的,仅供参考

网友(2021-12-02):
引用 网友A:
在实时操作系统中,移植tlsf我个人觉得应该会更好一点。

请问是不是liteos里面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