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PI刷3.5寸TFT,是这么慢的吗?-已解决

楼主(2020-08-18):
F4的MCU,SPI3时钟20MHz的,刷3.5寸TFT,分辨率320x480,刷一屏需要0.4秒。。。
尝试使用hal库的spi+dma,刷一屏反而要1秒了。。。

屏是常用的ILI9488的芯片,spi模式下,写一个点需要发送3个字节数据,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已解决,分享代码------------------------------------------
第一次用SPI接口的FT屏,卖家提供了一些代码,但是SPI是普通单字节模式,速度很慢。而且没有读点函数。尝试着优化了一下。mdk编译的时候,优化不能选择3,可能花屏。 优化0的时候很好。

运行环境: F407,MCU主频168MHz,SPI3,SPI时钟是21MHz。 驱动3.5寸 320x480的SPI接口TFT。
目前改进成SPI加MDA接口后,刷屏耗时0.2秒,感受尚可,已经是最优化了。
代码中的读点函数正常,读ID正常。
DMA中断的代码如下:
void DMA1_Stream5_IRQHandler(void)
{
  if (__HAL_DMA_GET_FLAG (&hdma_spi3_tx,DMA_FLAG_TCIF1_5) != RESET)
  {
    if(__HAL_DMA_GET_IT_SOURCE(&hdma_spi3_tx, DMA_IT_TC) != RESET)
    {
      __HAL_DMA_CLEAR_FLAG(&hdma_spi3_tx,DMA_FLAG_TCIF1_5);
      SPI3txdmaflag=0;
    }
  }
}

发现了一些bug,下面的附件是9月8日更新,无需开启DMA中断了,16BPP函数有优化,刷屏速度提升很多。 使用DMA的查询方式,这样在多任务系统中,也不影响其他函数的速度了。

网友:
我用F0的MCU,SPI1时钟12MHz的,刷3.5寸TFT,分辨率320x480,刷一屏需要4秒。。。

网友A:
24位色是比较慢,再说分辨率这么高,你这个是刷的纯色还是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位色是比较慢,再说分辨率这么高,你这个是刷的纯色还是图片?

3.5寸基本都是这个分辨率了。。。。我说的是刷纯色,就是清屏。

网友:
刷纯色完全没必要一个点一个点的绘制,浪费时间,除非是绘制图片。

网友:
用IO口模拟SPI,IO操作直接用寄存器不用库,速度可能会快些

网友:
我用的F103,也是这个分辨率, 16位色,用的8位并口,不是spi,感觉速度还可以,至少不会看到明显是刷写过程;我在另外一个项目上,320*240的分辨率,也是16位色, spi和fsmc接口都用了,感觉spi跟fsmc 16位并口速度至少在肉眼看起来差别不大,都很快。

网友B:
你这个性能有点太挫了。

实现H7-TOOL的IPS屏SPI DMA优化,每秒55帧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776&fromuid=5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性能有点太挫了。

实现H7-TOOL的IPS屏SPI DMA优化,每秒55帧

我没用过SPI方式的屏,通过SPI发送的数据,不是原始的RGB数据么?算楼主的是16位色,两字节,20MHz/(320*480*16bit)=8,也就是SPI为20M时极限速度也就每秒钟8屏,这样算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性能有点太挫了。

实现H7-TOOL的IPS屏SPI DMA优化,每秒55帧

我这里有个诡异的问题。 连续写液晶的RAM,每个字节都要拉高CS吗?
一个点需要写3个字节,如果我是单字节写,每个字节之间的CS线拉低拉高,区分开来,就正常。
如果我用DMA方式,一次性写3个字节,字节之间没有控制CS线,只在开始拉低CS,结束后拉高CS。就出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有个诡异的问题。 连续写液晶的RAM,每个字节都要拉高CS吗?
一个点需要写3个字节,如果我是单字 ...

唉,简单的SPI DMA传输,痛苦的调试了3天,才刚刚知道SPI必须回读一下子才行啊。。。

在确认单次DMA传输完成之后,而且不论此次传输几个字节,必须执行一下回读。
dummy=SPI3->DR;
本来,在网上找个各种例子都强调,SPI DMA 发送和接收必须同时打开,不然会有问题。。。但是没有人解释为什么。。。
一般驱动TFT很少读SPI数据,所以,没有设置SPI的DMA读取。原来,SPI的DR不读取的话,就会工作不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性能有点太挫了。

实现H7-TOOL的IPS屏SPI DMA优化,每秒55帧

你这个是全屏点数都缓存?
好处是DMA可以从头写到尾,缺点是占用RAM太多了啊。。。

而且tft芯片的SPI速度有限制,记得你的贴子说过是最大16MHz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用过SPI方式的屏,通过SPI发送的数据,不是原始的RGB数据么?算楼主的是16位色,两字节,20MHz/(320* ...

对,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唉,简单的SPI DMA传输,痛苦的调试了3天,才刚刚知道SPI必须回读一下子才行啊。。。

在确认单次DMA传 ...

不需要,我这里仅开的SPI DMA发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全屏点数都缓存?
好处是DMA可以从头写到尾,缺点是占用RAM太多了啊。。。

我是为了解决撕裂感,整了个全屏缓冲。

我这个是100MHz SPI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我这里仅开的SPI DMA发送

我也觉得匪夷所思。。。
但是反复验证中,我只要不读一下SPI->DR,就不正常了。 而且是诡异的无法解释的异常现现象。。。

网友D(2021-03-07):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性能有点太挫了。

实现H7-TOOL的IPS屏SPI DMA优化,每秒55帧

H7-TOOL的IPS屏SPI DMA可以移植到F103上吗,里面的很多寄存器操作,但是H7与F1的寄存器又不一样,有参考的模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H7-TOOL的IPS屏SPI DMA可以移植到F103上吗,里面的很多寄存器操作,但是H7与F1的寄存器又不一样,有参考 ...

一般是不行的。 103的ram比较小,全屏缓冲就不够用。而且spi速度慢很多,效果应该不好。

网友(2022-12-21):
H7-TOOL的IPS屏SPI+DMA的操作可以移植到F4上吗?比较多的寄存器存在不同

网友:
计算了下你这个频率,显存全更新0.2秒接近传输带宽。

网友(2023-11-29):
多谢楼主代码,407,DMA刷的,差不多0.1s刷一张。

网友:
多谢楼主代码,407 dma刷的,差不多1秒刷10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