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关于filex+levelx打开media速度问题

楼主(2020-08-18):
我使用的是stm32f103re的片子,移植了threadx6.02(AC5),filex6.0.1+levelx6.01,现在可以正常打开读写文件。1.无论是使用hal和std库,这个函数fx_media_open都要执行5-10秒,感觉有很大问题。
2.fx_media_open和fx_media_close这对函数,是不是同时要出现啊。同时加上时,可以正常读写数据,只有fx_media_open时,断电后重新读数据失败。
3.我使用的nor flash是w25q64。fx_media_format()函数如下
fx_media_format(&nor_disk,
                         nor_flash_driver,                                        // Driver entry
                         FX_NULL,                          // Unused
                         media_memory,                     // Media buffer pointer
                         sizeof(media_memory),             // Media buffer size
                         "NOR_DISK",                    // Volume Name
                         1,                                // Number of FATs
                         32,                               // Directory Entries
                         0,                                // Hidden sectors
                         W25Q_FLASH_SIZE/W25Q_SECTOR_SIZE, // Total sectors 0x800000/0x1000
                         W25Q_SECTOR_SIZE,                 // Sector size  0x1000
                        1,                                // Sectors per cluster
                        1,                                // Heads
                       1);                               // Sectors per track

楼主: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W25Q_FLASH_SIZE定义成0x8000000,多了一个0。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W25Q_FLASH_SIZE定义成0x8000000,多了一个0。

要的,一般close了,write的内容才可以真正的写入。另外还有一些sync,fflush之类的刷新函数,可以让write的内容立即写入。

网友:
如果你写入后,有调用file close后断电大部分是没问题的。里面有读写缓存机制,提高了对同一文件的频繁访问效率。不过media断电前不close容易导致元数据损坏,不过文件系统里面应该是有备份恢复机制的。

网友:
调用file close后断电是没问题的。有读写缓存机制,提高对同一文件的多次访问效率。  不调用media close直接退出容易丢失元数据,不过对于这种掉电保护的文件系统都有备份恢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的,一般close了,write的内容才可以真正的写入。另外还有一些sync,fflush之类的刷新函数,可以让writ ...

好的,感谢硬汉

网友B(2021-02-24):
能把你移植的Levelx读写W25Q64的驱动和接口部分拿出来参考一下么?我的卡在FX_DRIVER_BOOT_READ这里过不去,不知道是格式化的问题还是读写的问题。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把你移植的Levelx读写W25Q64的驱动和接口部分拿出来参考一下么?我的卡在FX_DRIVER_BOOT_READ这里过不去 ...

这个有个坛友做了,你试试

裸机移植FileX+LevelX NOR FLASH 与 NANDFLASH实现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810&fromuid=58

网友B:
谢谢版主!我就是参考这位坛友的。不晓得这位坛友有没有做过nor设备的实测,我参考移植到w25q64上面跑,open设备失败,卡在FX_DRIVER_BOOT_READ那里。W25Q64的底层读写函数是没有问题的,裸跑很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我就是参考这位坛友的。不晓得这位坛友有没有做过nor设备的实测,我参考移植到w25q64上面跑,ope ...

NOR驱动是经过测试的。其中驱动的整片擦除中有一样忙判断需要更改为while(BSP_W25Q256_GetStatus() == W25Q256_BUSY),

在第一次使用LevelX前,或者因其他原因导致LevelX、FileX元数据损坏的,也都必须调用一次整片擦除。之后再进行测试。  移植可以分步进行,先移植一个LeveX的,测试完毕后再集成到FileX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NOR驱动是经过测试的。其中驱动的整片擦除中有一样忙判断需要更改为while(BSP_W25Q256_GetStatus() == W2 ...

谢谢告知,我再找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