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透明PNG转化C位图文件问题

楼主(2020-08-19):
各位坛友,大家好!刚接触EMWIN,按照教程用ST自带的位图转换工具转换带透明通道的PNG图片,调色板选择最佳+透明通道,为什么总是提示颜色丢失,强制转换后的图片整体的颜色明显失真。原图是ARGB,应该是32位深度,是因为EMWIN逻辑颜色只有24位吗?那也不能转换后直接限制到170种颜色啊?而且变成了一团纯色,边界也模糊不清。十分不解,望各位赐教!

PNG图

PNG图

网友A:
无法正常提取就是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正常提取就是不支持。

那请问如何解决呢?谢谢

网友:
选择最佳调色板会把图片强制变成256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如何解决呢?谢谢

用位图转换器打开png图,然后直接save as 另存为.c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带透明通道的,想以最小的数据显示出原始效果,也就RGB565带透明色是比较小了,再小的没有测试过了。

网友B:
我的做法是先把PNG图片通过futurixalpha.exe软件转换成bmp文件,再用BmpCvt.exe软件,直接打开后save as xxx.C文件就可以了。注意转换时选择True color with alpha channel.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做法是先把PNG图片通过futurixalpha.exe软件转换成bmp文件,再用BmpCvt.exe软件,直接打开后save as xx ...

楼主是想生成最小的图片数据,且带alp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