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这个图用stemwin的画图改怎么画呢?请大家说一下方法和思路
seven spark

楼主(2020-08-19):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图用stemwin画的话应该用什么方法画比较好,指点下思路。

楼主:
用图片的话不方便做动态变化的,用线段画的话又比较麻烦,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做的?

网友:
如果2D绘制觉得麻烦的话

这个可以分静态区域和动态区域。

静态区域直接贴个大背景图,动态区域单个绘制,

网友:
类似于GIF动图,通过定时切换不同的图片达到动画效果,数字显示部分还是单独搞刷新显示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