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STMH743使用QSPI映射模式32M的W25Q256, 只能映射16M大小。

楼主(2020-08-19):
1.如果使用如下配置读出来的数据都是0x88。

uint8_t QSPI_EnableMemoryMappedMode(QSPI_HandleTypeDef *hqspi)
{
          QSPI_CommandTypeDef      s_command;
          QSPI_MemoryMappedTypeDef s_mem_mapped_cfg;

          /* 配置读指令 */
          s_comman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1_LINE;
          s_command.Instruction          =    0xEC;
          s_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4_LINES;
          s_command.AddressSize        = QSPI_ADDRESS_32_BITS;
          s_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4_LINES;
          s_command.DummyCycles     = 6;
          s_command.DdrMode            = QSPI_DDR_MODE_DISABLE;
          s_command.DdrHoldHalfCycle  = QSPI_DDR_HHC_ANALOG_DELAY;
          s_command.SIOOMode          = QSPI_SIOO_INST_EVERY_CMD;

          /* 配置内存映射模式 */
          s_mem_mapped_cfg.TimeOutActivation = QSPI_TIMEOUT_COUNTER_DISABLE;
          s_mem_mapped_cfg.TimeOutPeriod     = 0;

          if (HAL_QSPI_MemoryMapped(hqspi, &s_command, &s_mem_mapped_cfg) != HAL_OK)
          {
            return 1;
          }

          return 0;
}

2.如果使用如下配置,能读取0x90000000到0x91000000的数据,但是超过0x91000000读取的数据,
又回到了0x90000000开始的数据,相当于又开始从头开始读。

uint8_t QSPI_EnableMemoryMappedMode(QSPI_HandleTypeDef *hqspi)
{
          QSPI_CommandTypeDef      s_command;
          QSPI_MemoryMappedTypeDef s_mem_mapped_cfg;

          /* 配置读指令 */
          s_comman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4_LINES;
          s_command.Instruction          =    0xEB;
          s_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4_LINES;
          s_command.AddressSize        = QSPI_ADDRESS_24_BITS;
          s_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4_LINES;
          s_command.DummyCycles     = 6;
          s_command.DdrMode            = QSPI_DDR_MODE_DISABLE;
          s_command.DdrHoldHalfCycle  = QSPI_DDR_HHC_ANALOG_DELAY;
          s_command.SIOOMode          = QSPI_SIOO_INST_EVERY_CMD;

          /* 配置内存映射模式 */
          s_mem_mapped_cfg.TimeOutActivation = QSPI_TIMEOUT_COUNTER_DISABLE;
          s_mem_mapped_cfg.TimeOutPeriod     = 0;

          if (HAL_QSPI_MemoryMapped(hqspi, &s_command, &s_mem_mapped_cfg) != HAL_OK)
          {
            return 1;
          }

          return 0;
}

网友A:
你这个问题都倒腾整整两个月了,还没有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都倒腾整整两个月了,还没有搞定?

本来以为好了,最近发现用超过16M又出问题了,配置也是按照文档设置的没发现啥问题。

网友(2020-09-25):
地址不是4字节?

网友:
估计是你这个  s_command.AddressSize        = QSPI_ADDRESS_24_BITS; 地址范围不够,

你可以看看这个芯片的 地址 是如何设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