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UI_DrawArc 画弧问题

楼主(2020-08-20):
首先直接上代码:
void DrawArcScale(void) {
        #define PI 3.1415926f
        int x0 = 140, y0 = 140, i = 0;
        char ac[4] = {0};
        GUI_SetBkColor(GUI_BLACK);
        GUI_Clear();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GUI_SetFont(&GUI_Font16_ASCII);
        GUI_SetColor(GUI_GREEN);
        GUI_SetPenSize(5);
        /*****************代码1**********************/
       GUI_DrawArc(x0, y0, 140, 140, -30, 210);
        /*****************代码2**********************/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SetPenSize(1);
        GUI_DispStringHCenterAt("Hello", 200, 100);
        float a;
        for (i = 0; i <= 24; i++) {
                a = (-30 + i * 10) * PI / 180.;
                int x = -130 * cos(a) +x0;
                int y = -130 * sin(a) +x0;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SetPenSize((i % 2)?4:5);
                GUI_DrawPoint(x, y);
                if (i % 2 == 0) {
                        x = -113 * cos(a) + x0;
                        y = -113 * sin(a) + y0;
                        memset((void*)ac,0,sizeof(ac));
                        sprintf(ac, "%d", 10 * i);
                        /*****************代码3**********************/
                        GUI_DispStringHCenterAt(ac,x,y);
                }
        }
}

硬件平台:STM32F103ZE-EK REV3.0  (没错是硬汉哥2015年的产品)
软件平台:STemWin5.22-keil
问题描述:画弧和描点都正常,但是此时显示字符串有问题即代码2和代码3处有问题
如果将画弧的函数代码1去掉,则代码2可以正常显示,但是代码3无法显示

楼主:
硬汉哥,请求支援

网友:
是这样的吗

楼主:
是这样的效果。在模拟器上没啥问题,但是在开发板上就有问题。现在还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效果。在模拟器上没啥问题,但是在开发板上就有问题。现在还不知道啥原因

也正常啊
帮你在我们V6板子上面测试了下,这任意下载一个例子,你对比下看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extra=page%3D1

网友B(2021-03-04):
引用 网友A:
也正常啊
帮你在我们V6板子上面测试了下,这任意下载一个例子,你对比下看看:

硬汉哥,为什么M33板子上面使用GUI_DrawArc(x0, y0, 140, 140, -30, 210); 这个画圆弧会溢出?是不是要增加浮点运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为什么M33板子上面使用GUI_DrawArc(x0, y0, 140, 140, -30, 210); 这个画圆弧会溢出?是不是要增 ...

你可以使用M3的emWin库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使用M3的emWin库试试。

我用LPC55S69尝试过,其它都正常。唯有这个画圆孤的出错。使用的是V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