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edded Studio] Embedded Studio不能进入中断

楼主(2020-08-20):
同一个工程代码,用Keil编译可以正常进入CAN中断,而Embedded Studio不能进入。哪里可以查看中断向量设置?

楼主:
找到原因了,原来是ES自动生成项目里面的STM32F103xx_Vectors.s,中断名称与源码中断函数名称不匹配,在3.5标准库中该函数是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而ES居然是CAN1_RX0_IRQHandler,所以死活进了不中断。

网友:
直接弹出Ozone调试看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