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分享经验:ST7796S和ILI9488的驱动是兼容的。

楼主(2020-08-20):
ST7796S和ILI9488是3.5寸屏,320x480分辨率的常用芯片,它们的名字差别很大,居然指令都是兼容的。

我这里直接替换,显示都正常。

网友A(2020-10-27):
真的吗?那为啥我用st7796s显示屏去直接替代ili9488,没反应啊!驱动完全没改,用ili9488的

网友B:
初始化代码不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始化代码不同吧

完全一样。。。。
液晶屏供应商也说,批次不一样,可能芯片会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吗?那为啥我用st7796s显示屏去直接替代ili9488,没反应啊!驱动完全没改,用ili9488的

注意,需要接口一致,分辨率一致才行的啊。而且,源代码中不要去判断芯片ID什么的

网友A:
跟供应商(柯达科电子)沟通过,两款驱动芯片就初始化不同,其他完全兼容。更改初始化函数后,两款都能正常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供应商(柯达科电子)沟通过,两款驱动芯片就初始化不同,其他完全兼容。更改初始化函数后,两款都能正常操 ...

这么说来,我的初始化可能大多是默认参数,所以没有出现明显差异。
以后精细化配置的话,我得仔细检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