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V5-1010_RL-TCPnet V7.X 实验为什么都出现这个 原历程 没修改

楼主(2020-08-20):
Build started: Project: project
*** Using Compiler 'V5.06 update 6 (build 750)', folder: 'D:\Keil_mdk\ARM\ARMCC\Bin'
Build target 'Flash'
Error #602: 'Keil.MDK-Pro::Network:CORE:IPv4/IPv6 Debug:7.13.1': component requires valid MDK-ARM Professional license
Error #602: 'Keil.MDK-Pro::Network:Interface:ETH:7.13.1': component requires valid MDK-ARM Professional license
Error #602: 'Keil.MDK-Pro::Network:Socket:TCP:7.13.1': component requires valid MDK-ARM Professional license
Error #602: 'Keil.MDK-Pro::Network:Socket:UDP:7.13.1': component requires valid MDK-ARM Professional license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0

网友A:
百度关键词:MDK 2032

注册下MDK Pro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关键词:MDK 2032

注册下MDK Pro即可

OK                                         谢谢解惑

楼主:
试了 但是出现新的错误
linking...
.\Objects\project.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net_ndp_list (referred from net_ndp.o).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load addresses in the image map.
Finished: 2 information, 0 warning and 1 error messages.
".\Objects\project.axf" - 1 Error(s), 0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27

楼主:
注册的license是   MDK-ARM Professiona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 但是出现新的错误

升级到最新的中间件软件包即可:

使用RL-TCPnet V7.13的IPv6/IPv4库,弹出错误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net_ndp_list【V7.14版本已经解决】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503&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到最新的中间件软件包即可:

使用RL-TCPnet V7.13的IPv6/IPv4库,弹出错误Error: L6218E: Undefin ...

我的板子上STM32F407ZGT  移植V5的RL-TCPnet  以太网PHY芯片用的LAN8720   下面的移植注意事项1、2没有找到相关的,注意事项3换了LAN8720驱动
   移植注意事项:
   除了本文件中的配置,还有三个地方要根据自己制作的硬件做适配
   1、bsp.h文件中,函数MPU_Config做的以太网收发描述符地址空间的MPU配置。
   2、stm32h7xx_hal_conf.h文件做的发送ETH_TX_DESC_CNT和接收ETH_RX_DESC_CNT描述符个数配置。
   3、根据使用的以太网PHY芯片,选择合适的PHY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板子上STM32F407ZGT  移植V5的RL-TCPnet  以太网PHY芯片用的LAN8720   下面的移植注意事项1、2没有找 ...

1、F407不需要这个。
2、F407这个文件对应的是stm32f4xx_hal_conf.h
3、这个请使用我发布的这个,稳定些
分享个修正版RL-TCPnet V7.X和LwIP的LAN8720驱动,符合CMSIS-Driver驱动规范,适用于所有STM32系列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297

楼主:
引用 网友A:
1、F407不需要这个。
2、F407这个文件对应的是stm32f4xx_hal_conf.h
3、这个请使用我发布的这个,稳定 ...

2、stm32f4xx_hal_conf.h文件做的发送ETH_TX_DESC_CNT和接收ETH_RX_DESC_CNT描述符个数配置。

没找到ETH_TX_DESC_CNT与ETH_RX_DESC_CNT  在stm32f4xx_hal_conf.h需要修改哪些呢,
现在还没调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2、stm32f4xx_hal_conf.h文件做的发送ETH_TX_DESC_CNT和接收ETH_RX_DESC_CNT描述符个数配置。

没找到E ...

1、不是,V5 F407的不需要这个。V5的是RTE的经典驱动方式,发送缓冲和接收缓冲个数已经在EMAC_STM32F4xx.C文件里面配置了。

2、你看到注释是我之前给V7板子 H743做的,V5移植用不上这个。复制到V5上,忘了删除了。

详情建议你看教程即可,已经讲解非常详细了,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写的移植教程,我还按照这个教程亲自移植了几遍。
新版RL-TCPnet V7.X网协议栈和物联网教程开始更新,配RTX5和FreeRTOS两版本,更新至第14章(2020-01-19)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243

最后,这个问题就帮你这么多吧,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