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 STM32的5V耐压和3V耐压GPIO的区别,5V没有上拉的二极管钳位

楼主(2020-08-21):
FT   Five-volt tolerant I/O pin
TT  Three-volt tolerant I/O pin
TC  Three-volt capable I/O pin (Standard 3.3 V I/O)

3V:

5V:

网友A:
看了一下stm32的数据手册上没找到说明哪一组IO支持5v,哪一组io支持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stm32的数据手册上没找到说明哪一组IO支持5v,哪一组io支持3.3v。

数据手册里面的这个标识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