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求助:iconview控件多个图标同时为选中状态

楼主(2020-08-21):
在emwin的iconview控件中,通过按键选功能图标时,操作过于频繁的情况下偶尔会出现如下图的多个图标被选中的情况,请教一下这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触屏点选是没问题的,只是按键选择会出现。

网友A:
回帖奖励 +1 个金币

如果你的动态内存比较小的话,建议不要显示按下效果了,clicked消息后直接进入子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动态内存比较小的话,建议不要显示按下效果了,clicked消息后直接进入子界面。

=首先感谢硬汉哥有贴必回,有疑必答。 我程序动态内存这样设置的,8M感觉也不小。

#define USE_EXRAM  1        //使用外部RAM
//设置EMWINÄ内存大小
#define GUI_NUMBYTES  (8*1024*1024)
#define GUI_BLOCKSIZE 0X80  //块大小

网友A:
直接移植此贴智能家居的应用部分测试下,看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只能是驱动问题了。

【年末福利】F429开发板12期emWin提高篇实战例程发布,含音视频播放器,uCOS-III和FreeRTOS两个版本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id=23687&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移植此贴智能家居的应用部分测试下,看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只能是驱动问题了。

【年末福利】F429 ...

硬汉哥,按照你的思路。我用板子原始的ICONVIEW控件demo试了试,在按键操作选择时,也是有同样的情况出现。可能是在这种情况下驱动有Bug导致的。回头看看早前gui的源码,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按照你的思路。我用板子原始的ICONVIEW控件demo试了试,在按键操作选择时,也是有同样的情况出现 ...

好的,后续还有问题,我们再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动态内存比较小的话,建议不要显示按下效果了,clicked消息后直接进入子界面。

硬汉,你好!如何取消按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