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edded Studio] STM32F4使用Embedded Studio创建工程默认RAM修改为使用通用RAM设置方法

楼主(2020-08-22):
原因:
使用新版的Embedded Studio 5.10创建的STM32F4工程,默认已经没有采用通用SRAM,使用的是容量比较小的CCM RAM,所以提供一个修改为使用通用RAM的解决办法。

解决办法:
1、ES的安装目录找到这个文件STM32F4xx_Flash.icf,添加到工程里面。安装Embedded Studio的STM32F4软件包,然后默认的路径是在C盘的:C:\Users\xxxxx\AppData\Local\SEGGER\SEGGER Embedded Studio\v3\packages\STM32F4xx\Scripts

直接上传问文件,防止大家找不到:

2、这里设置使用icf文件

3、编译就没问题了

网友A:
采用版主的方法,使用SEGGER LINKER + STM32F4xx_Flash.icf,编译链接提示FLASH重复定义。

可能是链接名称定义有冲突,,,
最后还是采用默认的GCC LINKER,修改Map文件,调换一下名称,貌似也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版主的方法,使用SEGGER LINKER + STM32F4xx_Flash.icf,编译链接提示FLASH重复定义。

可能是链接名 ...

你这个memroymap.xml文件是老版的,也使用5.10版本里面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