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有问题请教 移植threadGUI 进入一条语句死机进hardhard中断

楼主(2020-08-23):
屏幕dma2d这些驱动应该没问题的。。就是一执行到这里就当机了。。
请问有大佬知道可能的原因么

楼主:
GX_BOOL _gx_widget_transparent_pixelmap_detect(GX_WIDGET *widget, GX_RESOURCE_ID pixelmap_id)
{
GX_PIXELMAP *map;
GX_CANVAS   *canvas;
GX_DISPLAY  *display;

    if (widget -> gx_widget_status & GX_STATUS_VISIBLE)
    {
        _gx_widget_canvas_get(widget, &canvas);

        if (canvas)
        {
            display = canvas -> gx_canvas_display;

            if (pixelmap_id < display -> gx_display_pixelmap_table_size)
            {
                map = display -> gx_display_pixelmap_table[pixelmap_id];    <-------------------------------------这一句

                if (map)
                {
                    if (map -> gx_pixelmap_flags & (GX_PIXELMAP_TRANSPARENT | GX_PIXELMAP_ALPHA))
                    {
                        return GX_TRUE;
                    }
                }
            }
        }
    }
    return GX_FALSE;
}

网友:
关闭DMA2D正常吗

楼主:
不行   ,,而且dma2d驱动感觉是没问题的初始化后我把背景改成红色也能变成红色。。
按照硬汉哥的教程移植下来,,,就这最后一步卡住了。

网友A:
按照我的经验+官方文档推荐,任务堆栈先开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我的经验+官方文档推荐,任务堆栈先开大些

试了下没用。。。不过进入仿真看    这个函数里的地址神奇的指到了 0x900000000去。。。。我外置的sram是0xc000000000  内置的又没有这个地址。。。。然后有个变量是没有地址的。。估计是没申请成功。。。

这个函数到底是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   ,,而且dma2d驱动感觉是没问题的初始化后我把背景改成红色也能变成红色。。
按照硬汉哥的教程移 ...

关闭DMA2D后,只要你给的显存地址没问题,基本就没问题了,应用部分最好也使用我发的那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下没用。。。不过进入仿真看    这个函数里的地址神奇的指到了 0x900000000去。。。。我外置的sram是 ...

注意我们那个例子的显存,Canvas画布和GUIX动态内存的分配,别整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我们那个例子的显存,Canvas画布和GUIX动态内存的分配,别整超了。

找到原因了 不是这个的问题  是因为我移植的时候  gui的dimo 直接用硬汉哥提供的  文件  实际上分辨率跟我的屏幕不符合 导致的  我用guix studio重新改了分辨率生成了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