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 mutex互斥的用法,可不可以一次释放掉所有的占用?

楼主(2020-08-24):
tx_mutex_get 获取对应的资源,tx_mutex_put 释放占用的资源,但是这里只能释放本任务所占用的资源,不能释放别的任务占用的资源。有没有什么办法释放掉所有任务占用的该资源?

网友A:
互斥信号量,只有一个资源,所有任务也只能抢占一次,不存在多个任务都占用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互斥信号量,只有一个资源,所有任务也只能抢占一次,不存在多个任务都占用的情况。

谢谢!我的意思是能不能在当前任务中释放别的任务里占用的资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意思是能不能在当前任务中释放别的任务里占用的资源。

这种的不适合互斥信号量,互斥信号量适合在一个任务里面成对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