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6开发板能否通过U盘对429芯片程序升级?【二楼坛友已经上传基于V6的Demo】

楼主(2020-08-24):
V6开发板能否通过U盘对429芯片程序升级,就是U内存放bin文件或hex文件,429芯片通过读取U盘内文件更新程序,看是否有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
楼主你要的功能我给你做好了。欢迎测试,基于v6

将固件命名为 new.bin 放入U盘根目录,上电会自动比较U盘固件与flash固件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 就备份旧固件,更新新固件。

如果一致 就直接启动。

固件 的格式须是bin文件,不可以hex。

网友:
没问题,就是没有做现成的参考程序供大家参考,后面有时间了做个。

楼主:
可以做个,这种方式在实际产品上用的多,看了你写的用USB DFU方式升级,这种方式仍然不能脱离电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做个,这种方式在实际产品上用的多,看了你写的用USB DFU方式升级,这种方式仍然不能脱离电脑。

好的,没问题。

楼主:
我正在做这个,思路是这样的:
1、Bootloader作为一个单独的工程(假设程序起始地址固定为0)编译并生成bin文件。
2、用户APP程序作为另外一个单独工程(假设程序起始地址固定为A,A值大于Bootloader工程编译后数值)编译并生成bin文件。
现在不太清楚如何将这两个不同的bin文件烧写到STM32F429内部Flash?是分两次烧写,还是能合并后一次烧写?请硬汉看看有没有什么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正在做这个,思路是这样的:
1、Bootloader作为一个单独的工程(假设程序起始地址固定为0)编译并生成 ...

使用批处理实现内部flash,外部flash等多个地址hex文件合并,再通过CubeProg同时下载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166&fromuid=58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正在做这个,思路是这样的:
1、Bootloader作为一个单独的工程(假设程序起始地址固定为0)编译并生成 ...

我就是这样做的  一个bootload程序  一个APP程序  可以通过 H7-TOOLS 一次性全部烧录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正在做这个,思路是这样的:
1、Bootloader作为一个单独的工程(假设程序起始地址固定为0)编译并生成 ...

假如你是使用的Jlink 的话 找到JFlash这个软件 先把Boot的hex拖进界面了 在点击软件左上角的File -> Merge Data File 然后会弹出来选择文件 找到APP的hex 确定 然后另存为 二合一.hex就可以了  最后的二合一取名以你实际工程项目名字为准

楼主:
谢谢大家提供的方法,我试试

网友:
DAPLink不是有这个功能,还是开源的,去看看了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要的功能我给你做好了。欢迎测试,基于v6

将固件命名为 new.bin 放入U盘根目录,上电会自动比 ...

非常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要的功能我给你做好了。欢迎测试,基于v6

将固件命名为 new.bin 放入U盘根目录,上电会自动比 ...

非常感谢我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要的功能我给你做好了。欢迎测试,基于v6

将固件命名为 new.bin 放入U盘根目录,上电会自动比 ...

行业内很多厂家用的是GSD和HYD格式,不清楚这种格式是怎么生成的,有了解这种吗?

网友:
先烧写bootload软件,自己的app软件可以直接用mdk下载,也可以用cubeprogrammer软件烧写,这边要注意下,自己app编译前要设置好IROM1地址,用cubeprogrammer下载,同样也要指定起始地址。
  当然,用网友提供的两个bin整合软件可以省很多事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一下,一直想这样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要的功能我给你做好了。欢迎测试,基于v6

将固件命名为 new.bin 放入U盘根目录,上电会自动比 ...

厉害,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业内很多厂家用的是GSD和HYD格式,不清楚这种格式是怎么生成的,有了解这种吗?

自己改的后缀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要的功能我给你做好了。欢迎测试,基于v6

将固件命名为 new.bin 放入U盘根目录,上电会自动比 ...

你好网友,上次你分享的内容,我想问下
if (((*(__IO uint32_t*)APPLICATIONADDRESS)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 //这个表示什么意思?
    {
      /* Jump to user application */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ADDRESS + 4);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 Initialize user application's Stack Pointer */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ADDRESS);
      Jump_To_Application();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网友,上次你分享的内容,我想问下
if (((*(__IO uint32_t*)APPLICATIONADDRESS) & 0x2FFE0000 ) == ...

哈哈哈 你问到我了,我也不知道,我从官方的iap程序抄的
我扒出来那个代码再看看

网友:
我从这个程序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网友,上次你分享的内容,我想问下
if (((*(__IO uint32_t*)APPLICATIONADDRESS) & 0x2FFE0000 ) == ...
if (((*(__IO uint32_t*)APPLICATIONADDRESS)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

这个是ST最喜欢搞的骚操作,其实一点用没有,应用程序首地址是栈首地址,通过判断栈首地址超出芯片最大RAM空间来判断应用程序是否有问题。

这个其实完全不用操心,因为我们应用程序编译的时候,完全可以知道超没有超